[电源] 山寨电源引起鼠标失灵usb口电压偏低故障

楼主(2023-11-21):
困扰几天的鼠标失灵问题找到根源了,一个鼠标突然失灵,刚插上可以用,几秒后熄灭,换到其他电脑正常,插别的鼠标也正常,起初怀疑是某些量产软件破坏注册表,然而照着网上教程根本无效,折腾许久,终于弄清楚了,是山寨电源的干扰引起的。换了正规电源,一切都正常了。鼠标线搞成这样了,山寨电源前阵子坏过,修好了,用了不久出现鼠标异常,测笔记本u口电压4.94伏,换一个正规电源恢复正常,u口电压恢复到5.02伏,没想到山寨电源会造成这种奇怪故障哈哈

网友:
什么奇怪的故障都有

网友A:
上次碰到一个更奇怪的问题,门禁系统全部刷不了卡,偶有一个偶尔能刷,检查读头什么的都正常,后来发现是在附近的插座上插的正在充电的电动车充电器导致,只要插上充电,周边几个读头都刷不了卡,拔了全部恢复正常。

网友:
山寨电源容易烧笔记本.

网友:
找一个二手的鼠标线换上也行

网友:
关键是鼠标也山寨,两个寨货碰一起就boom了

网友:
这鼠标线也太随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碰到一个更奇怪的问题,门禁系统全部刷不了卡,偶有一个偶尔能刷,检查读头什么的都正常,后来发现是在 ...

强悍的谐波干扰, 我这个山寨电源, 连emi部分都省了,甚至连防浪涌的热敏电阻都省了,空载都能发热,正规电源空载时是凉的, 效率相差不少

网友:
那根鼠标线算不算山寨线。

网友B:
这么显眼包的鼠标,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笔记本电源还能出这种奇怪故障,换根鼠标线吧,看着辣眼睛

网友:
两个山上的打架了。

网友:
电源引起鼠标故障很少见。。

网友:
竟然输入输出都没抗干扰的零部件,!输出一般CLC,一个小电感就可以降低八九成峰值脉冲幅度,输入一般要2级CLCLC对内外干扰才能够明显抑制。

网友C:
这个鼠标也是5元包邮的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显眼包的鼠标,你是怎么做到的~

还有一个更加辣眼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鼠标也是5元包邮的山寨货

十来年前买笔记本的赠品, 当时全是这种样子的, 背面那个坑, 贴什么就是什么牌子

网友:
这鼠标也是用到家了,线外皮都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