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鸡舍照明灯 10W-ST·RD·T

楼主(2023-11-21):
这是一个鸡舍用照明灯,需用专用控制器供电,可调光。

网友:
用遥控器的吗?看着挺漂亮的灯

网友:
这个供电线路的高频特性要很好才行,

网友:
看着挺简单的嘛

网友:
就是个节能灯吧?

网友:
CCFL冷阴极灯吧

网友:
真的与以前看的不一样,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
也是一种灯管节能灯吧。

网友:
是个灯管节能灯。

网友:
鸡眼都闪瞎啦,这个镇流器很有意思,LC谐振升压,直接辉光点亮,频闪是不用考虑的,,毕竟谁会在意鸡眼瞎不瞎,只要不影响吃鸡就行

网友:
看着可以的

网友:
灯看着不 错

网友:
看着还不错呀!

网友:
现在有LED灯泡可以直接用开关调光了

网友:
LZ也拍下亮灯的效果啊。。。看看了

网友:
这和普通的节能灯有什么区别?

楼主:
这是用一个节能灯电路作驱动点亮的,模拟了低亮度状态。

网友:
头次见到外部驱动冷阴极。以前在中发电子市场买过自带驱动,工频闪明显,加滤波电容烧管,估计是功率管自激没控制芯片。

网友:
为什么外面有个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