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动升降压板子不小心把MOS管烧炸了,换过大个的外接

楼主(2023-11-21):
原来的是50N06,不小心没有上散热片调压,

烧了,一测三个脚全短路。换个TO220的60FN06,还加了散热片,但超过40瓦的时候还是比较烫。

楼主:
后面那个整流输出不是很热

楼主:
吹下来不容易,温度要350度,谁知道这个MOS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
散热片太小,加风扇强制散热

网友:
还是装在板子上好点, 引线太长干扰大,不可靠,我看到很多功率mos管脚上穿磁环的

网友:
这么长的引线,肯定会有问题 ,这种都是高速开关

楼主:
频率不高,才180K,线没有什么影响

原来带的一个散热片,我没有装就实验,所以烧了

网友:
换短线,加大散热片,强制风冷,MOS管并联

网友:
引线长有副作用。。

网友:
上示波器 测一下栅极以及漏源极波形 看看有没有问题
拉磨长的引线,寄生超标啊

网友:
会不会波形不好导致开关管损耗大

网友:
这个功率够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MOS本身体质不好,才导致热得很?!

网友:
既然已经拆下来延长了,就把散热片换成大型的,找个废品站旧电脑,拆CPU散热器啊

网友:
线圈热吗?这一类杂七杂八的产品一般只能标称值电流功率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工作。

楼主:
是原来板子上的炸了,引出来外接,完全正常工作。炸的好,我原来就想外接MOSFET呢。

楼主:
35W,非常温度,如果45W,必须要上风扇了,否则板子都很热,上面的电容要烧坏了

网友:
超功率使用,肯定烫

网友:
还是装在板子上好点

网友:
想办法和板子有固定联系才好,另外散热还得加大一倍,效果那就刚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