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米家充气宝1代拆解/更换电池/活塞胶圈/改造Type-C接口

楼主(2023-11-21):
品牌:小米(米家)
型号:充气宝1代   (目前最新型号是充气宝2)

用途:主要是给2辆电动车、一辆自行车补充气用。

来源:海鲜市场所得,卖家声称平时就给蓝球充气............看着成色还行,价格65包邮到手。

下单时,已经预料到电池不行,必竟是2020的产品,已经3年了,想着自己手上还有2颗松下18650电池,也就不在呼了。

*本次内容:
1、更换2节18650电池,以及更换充电接口;
2、充气宝1代充电口是micro,更换为type-c接口;
3、更换充气活塞胶圈。

提问:锂电池的放电特性是否正常,请了解电池的砖家指教一下,我这2节电池是否还正常???

更换的松下18650电池,请问一下,这个型号电池,经负载测试,在充满电的情况下,接1欧电阻,电流大约在2.9A。
此时,电压由4.15急速下降到3.8V,再过几分钟,电压下降到3.7V左右。
经过大约3小时放电至3V左右,此时电流大约2A。

1拆机图:

开拆从底部开始,插入底部这个透气网塑料卡片边缘的孔里,然后轻微的撬开一个缝隙

拆下透气网板,可见4颗螺丝,将这4颗螺丝拆掉,就可以往上推出内壳了

更正:这个面,只需要拆掉6颗大螺丝就行,最小的那颗不需要拆

提示:厂家不至于离谱到这种程度吧,螺丝用错??我相信是上家有拆机所为

电池是2节18650串联使用

电池是力神LR18650LA

这个是意料之外的事故,原本以为只是原配电池不行,没想到活塞胶圈也磨损破损了,唉........
又花了10元钱去TB买了4个活塞胶圈更换。成本又增加了10元

各传动轴都是轴承,还好,能正常使用

这个单向阀,别安装反了,安装反了的话,就是吸气,不是充气了

量好,然后去TB,用的是15MM的。订正:图片单位标错了,正确的是15mm

更换18650过程,大家也都会。忘记拍照了

更换后的type-c充电口

.............................................................华丽的分割线......................................................................................

提问:锂电池的放电特性是否正常,请了解电池的砖家指教一下,我这2节电池是否还正常???

更换的松下18650电池,请问一下,这个型号电池,经负载测试,在充满电的情况下,接1欧电阻,电流大约在2.9A。
此时,电压由4.15急速下降到3.8V,再过几分钟,电压下降到3.7V左右。
经过大约3小时放电至3V左右,此时电流大约2A。

电池型号:NCR18650GA(买回来几个月闲置着,没用过)

补充内容 (2023-12-18 12:37):
各位:type-c口图示在112#

网友A:
力神是18A放电,松下是10A放电。
即使电池寿命完结(剩下60%容量时),力神的电流还是能够带得起来。而松下只有6A放电了,内阻又大,估计廉颇老矣

网友B:
才知道原来里面活塞居然用的橡胶圈,一直以为像发动机的活塞那样呢

网友:
拆的详细,这个橡皮圈活塞要加什么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神是18A放电,松下是10A放电。
即使电池寿命完结(剩下60%容量时),力神的电流还是能够带得起来。而松下 ...

原配力神,不行了,充满电后,给2个电动自行车胎补气都不够电。

加上活塞圈磨损大,这可能就是上家要卖掉的原因。

我到手65+活塞10元+2节18650,从成本上来说,其实很高了,不太划算

网友C:
不错,,,买了几个便宜的,10-20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买了几个便宜的,10-20元的。

N,没看到有这么便宜的啊......................

网友:
给蓝球充气是假,给汽车充气是真

网友:
这款还能带动气钉枪打钉子,设置成恒压模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神是18A放电,松下是10A放电。
即使电池寿命完结(剩下60%容量时),力神的电流还是能够带得起来。而松下 ...

请教一下,这个松下18650,用在这个充气宝上,有没有危险性的问题???

手头只有这2节电池了.............

网友:
那块万用表的开关应该也是diy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买了几个便宜的,10-20元的。

这是捡了漏了噢

网友D:
买一个能给汽车打气的,再带个气压传感器就完美了.

网友:
杂货铺的产品大多数都是贴牌挂牌在卖,反正我不考虑买杂货铺的东西

网友:
资料收下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能给汽车打气的,再带个气压传感器就完美了.

这个小米充气宝,是有气压传感器的,如你设定好2.5BAR后,充到你指定的2.5气压,会自动停机。

这个是可以给汽车充气

网友:
活塞橡皮圈 15CM ? 15mm吧

另外,如果换的不是大倍率电池,这电池用不了多久要挂

网友:
我的米其林的用着很变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知道原来里面活塞居然用的橡胶圈,一直以为像发动机的活塞那样呢

家用泵没有金属活塞圈的,都是非金属。   有圈有碗。

家用的打气筒好多都是胶圈的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