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用拳头治好了一块老硬盘的帕金森(西数2TB黑盘)

楼主(2023-11-21):
前些天清理NAS,把需要的备份,不需要的删除。
清理干净后开始玩debian的hdparm命令行程序,这是用来设置硬盘工作状态、休眠时间等的小程序。安装OMV系统的NAS上有两个硬盘,/dev/sda 是系统盘32G,也是OMV和docker安装的地方;/dev/sdb 是数据盘西数2T,电影和下载都放这里。
这块盘挺老的了,2012年的,但多数时候是用来做冷备份的,并不工作在机箱里。我记得它只在机箱里工作了1年?然后因为系统老是卡死导致我以为它坏了,后来发现是SATA线有问题接触不良(SMART(C7)CRC接口错误计数 19),换根线后没有任何问题了,但保险起见就退下来做备用盘了,再后来就变成NAS盘了。

先是hdparm测一下硬盘读取速度:
hdparm -t  /dev/sdb
速度100M左右,没问题。
然后是设置硬盘自动休眠时间(3*5=15秒):
hdparm -S 3 /dev/sdb
没问题,正常休眠。

然后又玩了一会,问题来了:
硬盘开始发出每5~6秒一次的“喀噔”声,就是磁头parking那种移出移进的声音,读取速度也开始帕金森,测试读取15M/s到55M/s都有,极不稳定,不停卡顿。
赶紧刷新smart查看,没问题啊,一切健康?
关机再开机,头几分钟非常正常,读取速度100M/s,然后又开始复发。
我以为是我设置错了什么参数导致,回想了一下,我并没有设置任何hdparm里标注为Dangerous的参数啊。拆下硬盘放windows系统里面用hdtune测试,仍旧是头几分钟正常然后就卡顿并伴随着每5~6秒一次的“喀噔”声。声音不大,就是正常磁头进出的声音。但平时使用时都是很久才会有一声,不读写基本没声的,这种不停重复明显工作不正常。测试半天没啥办法,就先扔一边。
过了两天,又拿起来测试,问题更严重了,之前还能正常个头几分钟,现在变成一开机就发作。想了想,拔下硬盘,用拳头对着硬盘侧边用力敲了几遍,再装上。
一看,这帕金森治好啦,不卡了,一切恢复正常了…… 也不每几秒“喀噔”一下了……
有点担心复发,再拆下,用铁锤对3条侧边又轻敲了几下。
后面装上已经又用了一周了,下载了800G的各种游戏啥的,没出问题了。

=========下面是这块奇怪硬盘的信息========

这个硬盘很奇怪,我查了一下WD2003FYYS都是7200转的,这个却是5400转的。但是硬盘序列号却和smart的对得上。而且作为黑盘却没有支持高级电源管理,让人怀疑是不是假的。
电路板我上了三防漆,可以随便摸。

用根易驱线插在升腾C92的USB3.0口上,易驱线好像ASM1153的,比较热,自己加个散热片

电源出来12V我分成两个头,一根给主机供电一根给易驱线供电。

硬盘的基准曲线很随意,买来时就是这样子的,一直没变过

=====有坛友想看这个为啥是5400转的,我拍下来了=====
顶上的Seagate Basic是易驱线的牌子。另外硬盘在NAS上是格成ext4格式的,在U盘win10PE里HDtune看不到卷的盘符。
下面硬盘信息里:它标称就是5400转。。。

在它故障期间,我还试图用Victoria软件测试它实际速度(下图测不出来是因为它现在是装在易驱线上,要装 SATA上才能测出来),当时测了几次基本都是直接卡死机,只有一次卡死前测出了一个80转的速度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如果在正常状态下,Victoria测的速度和标称只有个位数的误差。可能真的是转轴有问题导致转速下降然后磁头就复位发出“喀噔”声,敲完后把转轴位置恢复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技术不 错,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居然这种操作

网友:
这种方法还真是少见,难道是里面轴承卡了?按理说轴承卡了敲了还是会时不时卡啊,想不明白这个故障原因是什么

网友:
这个估计也长不了吧!

网友A:
我的160G希捷SATA硬盘也是吱吱响,有空我也锤几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60G希捷SATA硬盘也是吱吱响,有空我也锤几下试试

等下一锤80,升天了

网友:
只能拿来放不重要的东西了

网友:
还能这么修的吗

网友:
其实你用棒子的话,它可以变成4T,甚至更多

网友:
新出的盘不能敲了
盘片是玻璃的
老盘盘片是硅钢的
哪怕是企业盘
数据中心盘
都他妈玻璃的
。。。。。
非常容易坏道

网友:
哈,我也有台C92做了简单的NAS。话说主打性能的黑盘5400转真是没见过。

网友:
说得我都想把以前的老硬盘拿出来敲一敲,可惜我没有楼主的手艺

网友:
不管怎样,修好为妙。

网友:
第一次拳头敲好了,以为第二次用锤子敲挂掉呢

网友:
硬盘怎么查转速?YS企业盘都是7K2啊,怀疑啊

网友:
硬盘也能用 大力出奇迹 维修了。

网友:
敲盘不够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