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21):
PCB平面变压器设计参考

网友:
帖子就这么简单?
可以,PDF文件截图发上来

网友:
  这个立创能免费打样不?

网友:
变压器不也是单独的部件么!

网友:
能做成没有磁芯的吗,这样可以直接打样打出一个变压器出来了

网友:
看不出所以!

网友:
这样的能绕几匝。安体积功率计算这样更加占用面积吧

网友A:
按功率计算更加占用面积吧,这样也绕不了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功率计算更加占用面积吧,这样也绕不了几圈。

可以做4层板叠加起来,华为很多电源都使用pcb变压器

网友:
其实PCB平面变压器与线绕变压器没有本质区别,只要将绕线约束在薄片尺寸内,传统工艺同样能获得与PCB平面变压器相同尺寸的绕组,获得与PCB平面变压器相同尺寸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