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4210液晶电源板改成功放用正负30v双电压输出(APFC+LLC)

楼主(2023-11-21):
历经两个多月的努力,APFC(主动功率因数校正)+LLC(谐振)的开关电源原输出24v,改成60v(正负30v),原彩电电源板尺寸245X220X15mm,改成后尺寸180X120X42mm单层板2块板结构,可以替换我2年前做的TL494蓝牙功放里的电源了。
DIY蓝牙功放(场管开关电源/2SC5200+2SA194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258&fromuid=979062
(出处: 数码之家)

全部制作过程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全板照搬,输出48v(正负24v)。
第二部分:改变压器,输出60v(正负30v)
第三部分:增加保护小板(过压,欠压,过流,短路转待机)。

2元一块的4210液晶彩电电源板(运费有点小贵)。板子收到时间8月27号。

感谢坛友whmks提供的电路图,非常精确。

第一部分:全板照搬,输出48v(正负24v)。

1-1 PCB设计,还是用layout,AD不会。(日期9月5日)

1-2 120X180单层BCB.

1-3 热转印。

1-4环保腐蚀液腐蚀。

1-5PCB板打孔。

1-6丝印面,安装整流桥和APFC功率管的散热片。

1-7先焊接辅助电源元件,输出电压正常后在焊接APFC元件。

1-8 APFC元件焊接完毕。

1-9 板子正面。

1-10 APFC电压400v正常输出。

1-11 APFC板电路图。

下楼接着发。

网友:
全部自己来,不薅嘉立创羊毛了?

楼主:
第二部分:改变压器,输出60v(正负30v)。

2-1改变压器。

2-2换后级电容。

2-3改为全电压反馈稳压。

2-4输出电压59v。
下楼第三部分。吐槽一下发帖字数限制(好不容易输好了文字加图片,一点击“发表”,就出来小提示: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二部分:改变压器,输出60v(正负30v)。

2-1改变压器。

字数限制把帖子整的乱糟糟的!
第三部分:增加保护小板(过压,欠压,过流,短路转待机)。
3-1保护小板设计(10月21日)。
3-2给保护小板腾地方。
3-3小板通过2P+5P的连接插件连接APFC板子。
3-4保护小板测试正常。
3-5空载数据。
3-6 200W负载数据。
3-7APFC板面。
3-8 LLC板面。

3-9保护板电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字数限制把帖子整的乱糟糟的!
第三部分:增加保护小板(过压,欠压,过流,短路转待机)。
3-1保护小板 ...

最后上传几张手绘的电路图。

和2年前做的蓝牙功放合个影

DIY蓝牙功放(场管开关电源/2SC5200+2SA1943功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979062

终于上传完了......
.......END......

网友:
厉害了我的国,还以为是原版改,竟然只是取零件和材料

网友:
我有几块等离子的电源板,功率300-400w

网友:
感觉开关变压器的匝数都好少,这4圈就24V,一圈就有6V了

网友:
这是自己做了一个电源啊,电路板还是自己腐蚀打孔的。

网友:
太厉害了~学习一下

网友:
只有两个字,佩服!

网友:
厉害!!
成品不次于原厂的

简易铣床制作,是不是再开一贴?

网友:
敢问,如何才能变得和你一样优秀?

网友:
把电源吃透了,功夫到位

网友:
大工程啊,虽然音质不一定多好,但自己折腾的乐趣是无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