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淘宝天猫买的USB外接线,不通,怎么拆开啊?

楼主(2023-11-21):
USB外接线

网友A:
一张图说明一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张图说明一切,哈哈

白色的之前能用,另一个新买的。到了也不能使用。

网友:
硬拔,数据线那里有注胶

网友:
这线都是注胶的,只能爆拆,没有无损的方法。。

网友:
电吹风加热 抽出来

网友:
不会吧,收到的这么快。  USB3.0集线器。 昨天2块8。 有4个口

网友:
发个图也不知道你这个是干嘛用的,没头没脑的,USB延长线?转接线?干嘛用不通?USB口是好的?

网友:
2.0是用外面的4根线路,3.0是用里面那一排的信号线路,独立的,不能用就退货啊

网友:
可能需要加热才可以拆解

网友:
这是USB HUB吗?

网友:
新的就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这东西不值得折腾

网友:
里面的芯片故障?

网友:
退款不退货,然后开拆,一体的只能暴力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原路退回,换新的,拆开了就默认是好的

网友:
不是有胶就是有卡口,有胶热风吹,有卡口撬。

网友:
是不是2.8那个,直接售后让寄个新的不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