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块钱的电源板,六脚芯片丝印6313a,大家看看如何

楼主(2023-11-21):
买了几块,含邮费投四元一个,输出是12v的。到手看电源用的六脚芯片,丝印6313a,之前都是研究电瓶车充电器,还没怎么研究六脚芯片,搜索一下发现六脚芯片好像简单些,这个芯片大概是OB2263,而且六脚芯片大多可以互换,这个给力。mos管用的塑封7N65,二级整流用的20l100,输入电容粘着没看到容量,输出是三个1000uf/25v,这器件参数应该是够用了,s级取样电阻0.36欧,板子尺寸是12*6cm,个人估计功率是60w左右。
电子负载测试,50多w正常运行,下一步再加大功率,30w运行一段时间,mos管散热器没有温度,整流管散热器温热。

这个电源独特之处是ic六脚输出接有两个三极管(mmbt3904和mmbt3906),个人分析应该是设计人员认为ic输出电压或者电流不足以推同mos管,增加的放大电路,不知各位怎么看。

线路图片是我在网上找的图改的,原理一样,但和实物并不相同,只是六脚到MOS管之间的图是我加上去的,这部分和实物一样。

另外大家知道那些6脚芯片型号电流取样超了是限制功率输出而不是打嗝保护的吗?

网友:
居然还用了对管驱动MOS,估计功率大频率高,用对管驱动减少MOS损耗

网友A:
不可思议,4块包邮,商家,厂家赚什么。。

网友:
看体积也就几十W功率

网友:
12V电源太多无用武之地。闲置吃灰。

网友:
是不是还要自己配外壳,能用上就好

网友B:
在哪里买的,给个地址,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思议,4块包邮,商家,厂家赚什么。。

没说4块钱包邮,买了几片,邮费摊薄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买的,给个地址,我去看看。

我看了下,卖完了~

网友:
这个不错哦,比俺以前买的用料扎实

网友:
12V电源太多 24v还差

网友C:
电路怎么不全,光耦怎么没有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怎么不全,光耦怎么没有发光二极管

因为图并不是这个板子的,主要用来画mos驱动部分,次级电路都雷同,就删掉了,就是431➕光耦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