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没事做了个比亚迪无线充充电模块的启动盒

楼主(2023-11-21):
比亚迪50W无线充充电模块改装,可以放到任何车上使用 通电就可以用了

网友A:
无线充电模块通电运行不就行了 为啥还要上can模块?

网友:
我直接拆了一个华为的50w车载无线快充,替换了原车10w的无线充电模块

网友B:
哥们,我也在,新版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模块通电运行不就行了 为啥还要上can模块?

不设点门槛怎么卖高价

网友:
相比之下我做的就比较简单了!因为不用响应直接模拟发送报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我也在,新版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 直接免费去汽修厂车上读取的回应和开机关机数据
问你买你又不给  不嘎活人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模块通电运行不就行了 为啥还要上can模块?

这款是信号控制 直接改硬件改不了的

网友C:
请教下报文是怎样抓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报文是怎样抓取的?

用的usb can读写器  插入汽车ODB上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报文是怎样抓取的?

USB can卡插到odb上读取

网友:
线圈的引线焊接质量。。。一言难尽

网友:
这是充什么的

网友:
焊线处用过孔提高强度     但是考虑背面贴片又得做绝缘

网友:
这个连无线充电器都上CAN,好复杂。

网友D:
车上自带的有50W吗,不是1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上自带的有50W吗,不是10W?

有的15 高配的50

网友:
新款唐dmi车主表示有这个50瓦快充,但夏天发热太严重了没啥用发热充的就很慢了

网友:
这类东西能起码两米范围内正常充电才有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