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汉化了一个电子计算软件 有几个地方没汉化到 看不懂请指教

楼主(2023-11-21):
汉化了一个电子计算软件 有几个地方没汉化到 看不懂请大神指教
下载后不要解压缩 直接把.RAR去掉就行

网友A:
Ud应该是正向二极管压降,Fosc 震荡频率。

网友B:
Up drop应该是区间的意思,直译是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 drop应该是区间的意思,直译是上下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d应该是正向二极管压降,Fosc 震荡频率。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