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ad air2硬盘掉点,求指点(已解决)

楼主(2023-11-21):
自己扩容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以为驾轻就熟了。结果遇到硬盘颗粒有问题,刷机不过(有进度条出现但进度条不动)又重植加焊了两遍,硬盘卖家重新发了一个第四回焊了,结果主板硬盘掉点,表面看是表层线路连过来的,但脚位下面是有铜接点(这也分不清是挖之前就有还是挖后有的了),表层线路和下面铜接点飞线连接盘点装好新的硬盘后刷机报1414错误(黑屏无反应),去除硬盘后刷机依然1414,断开表层走线和下面铜接点无硬盘刷机则报4,根据网贴无硬盘刷机报40才是正常,请有电路图的大佬帮忙看下,这脚位下的接点是否要连接表层走线,实在不敢再干第6遍了,怕脚位要掉完

最终结论:吊脚正下方的铜接点并不连接表层走线,分开后重新装硬盘,成功刷开机了,但NM跳物主锁了,这平板自己用了六七年都好好的,就15号换硬盘的时候退账号出来,换硬盘直到24号修复刷机成功后却无法激活跳物主锁间隔9天时间,序列号被别一个I开头的苹果邮箱账号占用了,卖家直说跟自己无关。NM也只能认栽了

补充内容 (2024-12-18 09:39):
确定是下层的点,这个点只跟CPU上的B35相连。信号名称是ANC0_CLE

网友A:
估计你挖到下层了。

把哪里补上,直接飞到引线试试,这个其实看闪存的PDF管用。

网友:
飞线绕盘啊,然后绿油固化,都会扣盘了,这么大的点小问题,

网友:
只能飞线了,2楼3楼说的是正解!

网友:
估计封胶的cpu已经爆锡

网友:
这是个精细活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表层的焊盘,漏铜的先盖绿油固化,然后再手工焊盘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表层的焊盘,漏铜的先盖绿油固化,然后再手工焊盘试试看吧

继续尝试的机会不多了,已经掉了两个脚所以想看看那位大佬有图纸帮忙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挖到下层了。

把哪里补上,直接飞到引线试试,这个其实看闪存的PDF管用。 ...

这个点肯定是有用的,现在是连处还是连两处的问题了。盲目尝试又怕焊盘扛不住继续掉点

网友:
这个属高精尖技术,我不敢尝试,害怕聋子治成哑巴。

网友:
看抖音,别人修复掉焊盘,感觉很容易,用铜线打圈。

网友:
3楼 情绪对了

网友C:
俺在抖音上看到过掉点处理的,就是用飞线然后在掉点上盘起来。。。。不过人家都在显微镜下操作的,估计得练几年

网友:
专业是交给专业人去做吧

网友D:
分别是1.8供电,3.3供电

网友:
精细活,祝楼主好运

网友:
不懂,围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别是1.8供电,3.3供电

大佬,能给看看我掉的那个点正下方二层有没有线路连到我掉的点啊

网友:
你这精细活,换掉老婆都搞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在抖音上看到过掉点处理的,就是用飞线然后在掉点上盘起来。。。。不过人家都在显微镜下操作的,估计得练 ...

这个点足够大,不用几年,几天就可以会。一把十几块的手持高倍放大镜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