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白请教低音炮功放板怎么修,做了个隔空播放器。

楼主(2023-11-21):
闲来无事,用pve装了个黑群晖。1900主板自带声卡,就想着diy一个无线播放的,找到一个N年前的电脑低音炮,发现一个声道几乎没声(贴着耳朵还是有点小声音的),用小白的各种方法测试,基本可以断定是功放那块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佬判断一下哪里问题。

用表笔捅这个地方,不出声的喇叭有很大的杂音。那两个B50K是找出来后换的新的,原装的是B20K

网友A:
应该是TDA2030之类,测量正常的几个脚的电压比对一下

网友:
这玩意就是2030+358 应该比较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TDA2030之类,测量正常的几个脚的电压比对一下

大慨是这个TDA2030的问题吗?是放了好多年没用才坏了的。

网友:
2030正常用,没与么容易坏,贴进耳朵有很小声,应该不是2030烧了。

网友:
这不简单,把好2030的①脚用一电解电容连至坏声道的①脚,不响就连②脚听听

网友:
简单划个图,挨着测试就知道那里问题了,从后向前依次找

网友B:
那几个B50K换一下吧,这玩意一换就OK

网友:
2030又不贵,买个换下试试

网友C:
还没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B50K换一下吧,这玩意一换就OK

刚拿出来的时候就换了的。捅那个2030,不响的那个有很大的声杂音,应该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解决吗??????

没有啊,还不清楚从哪里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