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帝燃气热水器调到最高温度,出水也不热

楼主(2023-11-21):
家里前年装的一台华帝燃气热水器,前一阵子气温比较高感觉不到水温低,现在天冷了需要更热的水,马上就感觉到了。哪怕把温度调到最高(50度),水温还是三十六七度的样子(今年上半年还是正常的)。第一次接触这种东西,真不知道哪方面出了问题。有接触过这东西的朋友么?

网友:
不知道燃气热水器如果温度调低,是不是就省燃气?是有个电控阀门控制吗?

网友:
管路有堵塞?

网友:
是不是管道太长了

网友:
一个旋钮调水流大小 一个旋钮调燃气大小 组合拳

网友:
沒给出热水器的参数不好判断。

网友:
不清楚控制模式是什么,有的热水器时需改模式为冬季,会多一排火焰,或者水阀将水路由双并联切换为串联,即变相增加加热时间,智能一点还有水流控制伺服阀是否卡死,流量传感器是否失效,氧传感器是否失效而限制燃烧等等。

网友:
智能温控的话,一般有个比例阀,通过调节燃气大小恒定水温。
你得先把型号啊图片啊什么的整齐活了,最好还拆一拆,测一测……

网友:
不行就换个新的吧!

网友:
9楼说的对,燃气危险,找专业或者换新吧

网友:
  燃气的最操蛋

美的电热几百块钱 用了接近10年 好好的  每年弄一次镁棒  ……

网友:
是不是有个冬季夏季的切换开关?

网友:
一是水压,二是风压,可能是这些,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一类问题,换风压开关好了。

网友:
先看出水量,如果很大,就调小进水阀门,若正常,可能是出水温度检测电阻有问题

网友:
沒给出热水器的型号参数不好判断。有没有冬季模式夏季模式转换?有没有变升转换?等等。

网友:
把燃烧组件拆下来清理疏通一下

网友:
水排上的交换翅片与管道脱焊寄了。无救。只能换新的水排。我家以前的也是这样。火很大水温就是不高。后来仔细检查才发现原因。

网友:
起码发个图片或者型号,不过通常这样都是出问题了,要不是主板,水箱的问题

网友:
燃气排结碳严重,会自己折腾的话,拆开,用吸尘器吸一下燃气排,有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