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个壁挂炉生活水的问题

楼主(2023-11-21):
  几年前想着要装暖气,就在网上买了个二手的博途的炉子,应该有26L,后来各种原因,没装上。就一直用来洗澡。性能各方面都没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生活水点火特别慢,从打开水龙头到煤气表转动,起码要7秒以上,好像有时候还要久一点。而且每次关水再开也要这个时间,这样导致在卫生间洗澡热水过来就要20秒以上。之前没有用过壁挂炉。这样是正常的吗?
而且这炉子自从原装的那个风压开关换过后,网上买的十几块的,差不多半年就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想着就换一个几百块的炉子用算了。

网友A:
风压开关是一个皮膜组成的空腔,压在轻触微动开关上,风机转动形成真空,微动开关得以释放,电脑板检测到,启动燃气进气阀比例阀,点火脉冲

网友B:
壁挂炉$%@$ &  生活水*&^$%#
燃气热水器  都被人整成暖气机了?

不会买个冷暖两用空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壁挂炉$%@$ &  生活水*&^$%#
燃气热水器  都被人整成暖气机了?

啥意思?壁挂炉不就是取暖的吗?你那的名字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压开关是一个皮膜组成的空腔,压在轻触微动开关上,风机转动形成真空,微动开关得以释放,电脑板检测到, ...

原理是这么个意思。但是点火慢会是什么原因。开水龙头,到热水从炉子出来要10秒钟。

网友:
关水再开也是7秒?貌似和风压开关没有关系吧?

网友C:
暖气用的壁挂炉是特别设计的,内部有循环泵,换热器,补水排气罐,比一般的热水器多了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你的水路是怎么接的,一般洗澡是接在换热器水路上的,换热器需要先加热暖气管路里的水才能给换热器管路换热,这需要时间,可能就是热水输出慢的原因了,如果不准备用暖气,建议买个普通燃气热水器,效率高,出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暖气用的壁挂炉是特别设计的,内部有循环泵,换热器,补水排气罐,比一般的热水器多了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你 ...

就是因为当初管道设计的有问题,加上冬天没有想象中的冷,最重要的还是没钱。就干脆放弃了暖气。
管路怎么接没关系吧?生活水在壁炉上是单独的。如果这个点火时间有办法变快,用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浪费水。

网友D:
直接买个国产燃气热水器好了,一样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国产燃气热水器好了,一样的用

是准备想买一个算了,光洗澡用,几百块的也够用了。这个要是能把点火时间调快,也可以的,毕竟也没有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