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555制作的频率不变、脉宽可调的振荡电路

楼主(2023-11-21):
分享给大家,频率大约1.2Hz,正负脉宽可调

网友:
这个频率是不是有点低了,跟心跳差不多了

网友A:
1.2Hz的频率做什么用?

网友:
楼主没说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1.2hz  这个用途是啥?

网友:
加个K还差不多能给风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Hz的频率做什么用?

接可控硅让磨光机间歇转动的,要么转得太快

网友:
1.2Hz,频率很低啊。

网友B:
用这种间隙启动来降速?不嫌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间隙启动来降速?不嫌难受?

斩波型的电机发热大、空载转速高、力矩小

网友:
解决办法多的是  钞票到位就行

网友:
最左边的是什么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