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遥控器…

楼主(2023-11-21):
芯片都专用了吗?

网友:
芯片图片还没上传到吗?这种遥控芯片都是22xx之类的吧

网友:
只看到编码点位。

网友:
可以复制的?

网友:
这么简单,没看到芯片啊

网友:
遥控器挺 多

网友:
太多了遥控器

网友:
这是固定码遥控器,把接收器和发射器的编码盘设置成一样的即可。

网友:
这么多遥控器

网友:
433Mhz遥控器吗?

网友:
带一串在身上走路都豪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