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升压电路,请教......

楼主(2023-11-21):
一个早年买的充电宝需要接线,需维修,拆开比较简单,就是揭开商标旋下螺丝即可,

电芯选料还好,用的三星,做工大家看图(黄色胶纸拆开后添加),

这是充电芯片4057B,

旁边是显示电量得网络芯片,没有标识,

升压芯片AL346,这个芯片资料比较少,

这边看见有两脚被搭锡链接,

请教两个问题:

1、查不到AL236的电路图,不知道这两脚是否是有意连接,使用正常好像没啥问题
2、如能提供这个芯片升压效率的数据,就更好
先谢谢

补充内容 (2024-1-5 16:31):
是AL346不是AL236,上面打错字

网友A:
看下电路板是不是通的,是通的那搭起来也没问题,肯定不是故意搭的吧

网友B:
确定AL346是升压芯片吗,怎么感觉4057旁边的那个没有丝印的sop14的芯片是升压芯片啊?

网友C:
说你不仔细呢,引脚连锡都发现了;
说你仔细呢,pcb上铜箔都没有分离,本来就是同功能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AL346是升压芯片吗,怎么感觉4057旁边的那个没有丝印的sop14的芯片是升压芯片啊? ...

欢迎探讨,还有个ic没拍出来,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路板是不是通的,是通的那搭起来也没问题,肯定不是故意搭的吧 ...

这方法不错,可以试试,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你不仔细呢,引脚连锡都发现了;
说你仔细呢,pcb上铜箔都没有分离,本来就是同功能引脚…… ...

搭锡分开后,两个引脚不导通,看板上铜箔的走向,如图所示,分别连到不同的焊盘,貌似旁边焊盘还掉了个原件?

了解这块芯片的坛友,请赐教升压典型电路

网友:
焊盘掉了一个原件,搭锡是不是维修过

网友D:
你看两个脚的电路板本身就是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两个脚的电路板本身就是一起的

两个脚显然不是连在一起的!

算了,本就是一个旧充电宝,芯片又比较偏,当个拆机文档吧,电池还凑合,能用即可,不再去探讨电路

网友E:
哈 我有同款板子 早年在老黑那买了一斤板子 里面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 灯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 我有同款板子 早年在老黑那买了一斤板子 里面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 灯很亮 ...

灯好像是老款金线的1w,老黑是那家店啊
现在如能找到电路板,能否拍个照做参考

网友:
我看了下 板子尺寸和形状应该是一样的 但元件布局不同了  板子上时间是13年12月28 没有连锡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好像是老款金线的1w,老黑是那家店啊
现在如能找到电路板,能否拍个照做参考 ...

老黑那肯定不会有这个板子了 几年前买的 早下架了

网友:
FP6298
常用升压芯片

网友(2024-01-06):
fp6291,很常见的充电宝芯片,改动fb电阻,升压可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