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铅酸电池均衡板到手拆

楼主(2023-11-21):
买的半成品,回来看到还套了热缩管,也不知道效果如何,整个电路的IC就小板上的LM358,大板上不知道有没有SOT23封装类似TL431的管子,懒得一个个看了

手机发帖,就不一一加文字了

网友:
这么多电容,是那种主动型用电容来储能充电的那种均衡电路吗

网友A:
相邻电容均衡,均衡电流很小的
焊工也不咋的,还不如我那种大磁环整体均衡

网友B:
看上去看不错的样子,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邻电容均衡,均衡电流很小的
焊工也不咋的,还不如我那种大磁环整体均衡
...

看介绍峰值30A,也看过磁环的那种DC变压,搞不懂哪个好,挑了便宜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看不错的样子,效果咋样?

中午到手,还没装上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看不错的样子,效果咋样?

我有测试过静态电流贼大有100ma多 的静态电流

网友C:
每个电池还有六隔呢!

楼主:
电动车,新电瓶才半年续航就不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电池还有六隔呢!

这个想法是好的,效果也应该是最好的,不过操作难度比较大。
每2V的电极都是隐藏的,无法做到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测试过静态电流贼大有100ma多 的静态电流

这就尴尬了,还不如买那四五十的电阻均压。主要是怕充电时容量低的电压升得太高

网友:
谢谢,每次都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新电瓶才半年续航就不太好了

我的车一年四个月了,72V 20AH,开始能跑六十公里吧,现在估计能跑二十多公里,爬坡的时候电量直接提示该充电了。
不知道怎么找出内阻大电池容量少的电瓶,想加水救一下,或者去以旧换新换电瓶。手里只有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介绍峰值30A,也看过磁环的那种DC变压,搞不懂哪个好,挑了便宜的这个

他根本就没有测试过压差均衡电流。别人评论都说了压差0.1V均衡电流300ma左右,所以他这款均衡电流确实太小了。这电流对锂电池还差不多,铅酸电池就不咋的了。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

网友:
这个均衡是以12v为一节电池,可是每节电瓶里面是6个2v电池串联,这个怎么均衡

网友:
现在的电池也就一年多,一年半都可以换了
为了环保把寿命好的材料取缔了
用这个均衡,还不如用充电均衡
坛友有做过,我也买过,初期没啥效果
后期效果翻倍,每个电池都能充饱。

网友:
铅酸本来寿命就短,深循环400次基本就到头了。
配组使用,均衡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电池一致性要好,千万不能新旧电池,不同容量电池混合配组使用,
最好是同品牌同型号同批号的产品,组之前分开充满电再成组。
均衡板有一定作用,但是不如每隔一段时间,给单体电池分开充电一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