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修复罗技G35耳机断轴。

楼主(2023-11-21):
罗技G35耳机已经跟随我征战多年了,半年前被我儿子摔断轴了,修复后昨晚又被他摔断(默念N遍亲生的),无奈只能再次动手修修。
还是老位置,当时打的加强钉(1mm钻孔后钢丝烧红插进去加固)。

先把线拆了方便操作,上次焊线后打了两点704胶做稳固。

因为上次打的钢丝还紧紧的贴在上面,一共4根,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加钢丝了,所以现在的修复方法就只能是把原来的钢丝夹一下,比下面的孔洞大点,然后上网红胶水固定,再在边上斜插一根钢钉加固(没地方插了,只有插一根的位置)。

胶水干后装回去等第二天再正常使用。

顺便把一把闲置的电烙铁钻两个洞可以做平时修补塑料物品,加热铁丝用。

加铁丝的办法来加固破裂的塑料件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A:
把空开大串个空心管

网友B:
加铁丝再用铸工胶糊,效果一定更好,就是颜色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空开大串个空心管

什么意思?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铁丝再用铸工胶糊,效果一定更好,就是颜色有区别。

因为空间有限,涂铸工胶多了装不回去,少了又没什么效果。

网友C:
罗技G35确实是个好耳机。就是重量略重,戴久了脖子疼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技G35确实是个好耳机。就是重量略重,戴久了脖子疼

不会啊,我戴着吃鸡,一戴几个小时都不觉得重,只是夏天有点捂耳朵。

楼主:
这耳机玩游戏听声定位真不错。

网友:
亲生的,要慎重!
奇思妙想!

网友:
有配件卖吗

楼主:
配件?不卖配件,只分享经验。

网友D:
这个耳机断轴太厉害了  我的两个都是断的

网友E:
这样修修补补又能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耳机断轴太厉害了  我的两个都是断的

下次就可以这样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修修补补又能三年。

是的,主要是这个耳机玩吃鸡游戏,听声定位还不错。

网友(2024-01-08):
G系列都不错

网友(2024-03-22):
我买过一种电焊胶,很牢固,也许不加钢针也能完美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