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铜丝灯星星灯和酒瓶做的小夜灯

楼主(2023-11-21):
刚开始用5v串了一颗1n4001用不到3天,有一颗灯珠烧了来回闪掐碎解决,后来降到3v用了一周正常没出问题,看效果还算比较满意

网友:
怪有情调的涅

楼主:
生活压力大,情调治愈心情

网友:
用3个1n4001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低电压还可以接受

网友A:
要串电阻限流才耐用,一个4007加个电阻就行了,不用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串电阻限流才耐用,一个4007加个电阻就行了,不用降压模块。

主要是不知道用多大的电阻

网友:
现在工作压力大,需要调节一下,多制作几个,把宿舍好好装饰一下,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用多大的电阻

差不多就行了,一百几十欧左右

网友:
创意不错,很实用。

网友:
我都是用一节垃圾锂电哈哈,换着用

网友:
家人过生日蛋糕上带的铜丝灯被我装到孩子的自行车轮辐条上了,一圈还怪好看的。

网友:
情趣小灯一点亮,顿时情趣满满

网友:
不错,有情调,就是酒瓶子LOW了点,换成700ML角马瓶应该会更好。

网友:
生活在与折腾!

网友:
做的不错。有想法,有情调

网友:
论坛那么多感应灯,串感应灯里面更好 我把这种1块钱2米的星星灯串3块钱一个的太阳能壁灯了,放阳台很不错 晚上自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