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咸鱼淘不开机小米音响 电源问题 换桥堆后OK

楼主(2023-11-21):
瞎逛  咸鱼上看到一个小米蓝牙音响 带无线充 30包邮 太便宜了 赌一把吧

说起蓝牙音响 之前也有用过华为的蓝牙音响 均为外部供电  感觉现在数字音响的音质真的还蛮不错的 可能是价格原因 在用的华为同体积的那款不带无线充 价格也去到200左右了  这款小米也是 售价200左右 多了无线充功能  为什么想再淘个蓝牙箱呢 还是考虑其智能 不占空间 音质确实能满足日常使用  音质比200左右的2.1低音炮那是强了不少  之前淘过售价200+ 二手100的麦博低音炮 听起来毫无下潜力  听了几次就原价卖了  玩好一点的低音炮或音响又烧钱

收到后看外观 9成新  底部硅胶粘有浮灰 正面背面成色还不错  无线输出30W 还是蛮大的  充电器功率15*3A 45W

楼主:
先测量电源  电源无输出  看输入电流0.000A  估计是保险丝断了  开拆  超声波工艺 没法拆 那就大功率风枪加热破拆

45W的电源 做的这么小体积 用料还是挺足的 三颗大滤波输入滤波  输出固态滤波 用了那么大的桥堆  铁片应该是仅仅屏蔽作用 没有MOS驱动 直接Qi的芯片驱动
100kHZ频率 频率是越来越高 体积是越来越小

楼主:
经过测量 仅仅是桥堆击穿 拆了个杂牌电源上的 又换了个保险丝 通电输出正常15V3A  意外的是45W的电源 竟然连个散热片都不用!!!效率还是蛮高的

楼主:
盖板破坏了 用一个塑胶板代替 用热熔胶固定PCB 再加黄胶固定

然后写上LOGO  Dami

网友:
小米变大米

捡漏成功

楼主:
无线充功能正常 但是充电电流没实测 无线这种玩意 小米去兼容苹果 多少会有些折扣吧  然后又有NFC功能 配对实在是太方便了 手机对着NFC区域 2秒即可连接完成!

网友A:
换上整流桥就修好了?

楼主:
放桌面上听个歌 也带充电功能也算不错 待会测一下充电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整流桥就修好了?

换了就好了  吐槽一下这桥堆看着那么大 却那么不耐用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啊

网友B:
怎么觉得这电源适配器是山寨的,正品怎么会有铁片在里面

网友:
高频+同步整流,强!

网友:
30包邮确实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觉得这电源适配器是山寨的,正品怎么会有铁片在里面

EMI认证  干扰屏蔽

网友:
把小米换成大米?

网友:
有点担心没那么简单,整流桥通常很少会单独损坏,不排除还有隐蔽的问题。

网友:
挺好的,要是开壳完美就好了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价也不贵,修复后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