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某多多买的飞利浦充电器,标称4.3v,实际输出6.6v。

楼主(2023-11-21):
某多多买的飞利浦充电器,标称4.3v,实际输出6.6v,联系卖家,卖家仗着有运费险一个劲说不满意退货,挺无语的。琢磨几块钱东西也懒得折腾了,凑合着用吧。

下面是剃须刀拆机图,剃须刀没有电路板,直连的,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给剃须刀冲坏了,充的时候观察一下吧。。。

网友A:
为啥我买的飞利浦剃须刀和理发器的原装充电头都是15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买的飞利浦剃须刀和理发器的原装充电头都是15伏的。

规格不一样,我的是比较次的剃须刀,只有一块1.2v的镍氢电池,看网上飞利浦充电器电压有挺多规格

网友:
剃须刀也太山了吧,山货配山货绝配!

网友:
接负载后电压有可能降一些

网友:
叫这位帖主帮你测一下他的充电器电压是多少: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4818-1-1.html

网友B:
防反充的这个二极管,好有美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反充的这个二极管,好有美感啊

不用加工剪脚,还节约了飞线

网友:
要是有人买了之后不知道,直接插上充电,忘记拔了。。BOOM

网友C:
亚洲人平均看胡须不太茂盛,2x AA 的双头飞利浦入门款就足够好用了,起码用十几年。充电、三头、水洗、自磨什么的都是那啥。当然买上万元的能用出优越感也算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洲人平均看胡须不太茂盛,2x AA 的双头飞利浦入门款就足够好用了,起码用十几年。充电、三头、水洗、自磨 ...

有钱无所谓的拉~   吃顿饭都好几千     就别讨论什么智商税不智商税了

网友:
充电时电压会下降

网友:
空载都电压是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买的飞利浦剃须刀和理发器的原装充电头都是15伏的。

飞利浦的剃须刀充电器有15v、8v、4.3v等好几种

网友:
开关电源的电压不应该差这么多的

网友D:
机器人回答,不满意退货。反正就这样。并夕夕也一样

网友:
一看就是剃须刀的充电器。

网友:
充电器里面的做工肯定是山寨的做工不用想了,退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人回答,不满意退货。反正就这样。并夕夕也一样

主要这个是客服这么复制粘贴回复的,才气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洲人平均看胡须不太茂盛,2x AA 的双头飞利浦入门款就足够好用了,起码用十几年。充电、三头、水洗、自磨 ...

电动的都得一天一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