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口千兆交换机,哪种功耗比较低?

楼主(2023-11-21):
8口交换机插口满了。。。

在用的8口千兆交换机,接口插满,功耗2瓦不到,
是否有同样节能的16口千兆交换机呢?

哪种16口千兆交换机比较节能?

网友A:
交换机本来功耗就很小,随便买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同意二楼,都是很省电的。

网友C:
新的机器功耗都很小了,要是十几年前的交换机,功耗都到十来W了

网友D:
买铁壳的,放弱电箱的话,可以再加一个12cm风扇加快空气流动.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铁壳的,放弱电箱的话,可以再加一个12cm风扇加快空气流动.完事

12cm风扇,为何要买这么大的风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本来功耗就很小,随便买都没有问题的

16口的千兆交换机功率很多都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机器功耗都很小了,要是十几年前的交换机,功耗都到十来W了

新出的16口千兆交换机空载和插满线功率是多少?
可否上2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二楼,都是很省电的。

你测过16口千兆交换机功率么?
为何我测的,不插网线都有10瓦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cm风扇,为何要买这么大的风扇呢

弱电箱啊,基本就是密闭小空间了,到时最少还有光猫或者其他设备.提前做好散热准备是稳定使用的前提.除非你整个弱电柜,但是一般家庭都不会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电箱啊,基本就是密闭小空间了,到时最少还有光猫或者其他设备.提前做好散热准备是稳定使用的前提.除非你 ...

你家弱电箱的门开个大洞,再装12cm风扇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家弱电箱的门开个大洞,再装12cm风扇么?

不是,你要做百叶窗也可以,我就是加强内部空气流动,可以从门缝流出.有比没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你要做百叶窗也可以,我就是加强内部空气流动,可以从门缝流出.有比没有好. ...

你的弱电箱是自然散热没有装风扇,是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cm风扇,为何要买这么大的风扇呢

大风扇可以降低电压减转速然后风噪小,小风扇想保持同样的风量,只能满速呼呼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风扇可以降低电压减转速然后风噪小,小风扇想保持同样的风量,只能满速呼呼转 ...

大风扇电压低了是否转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风扇电压低了是否转不起来

我从机箱拆了个12V的风扇,拿5V1.5A的充电头能让他转,并且几乎能做到无声

网友F:
TP  H3C都行16口5W左右 24口7-8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  H3C都行16口5W左右 24口7-8W左右

16口5W左右,是千兆交换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  H3C都行16口5W左右 24口7-8W左右

16口5W左右,你确定是千兆交换机么?
可否说下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16口5W左右,你确定是千兆交换机么?
可否说下型号?

tp 1216DT
H3C S1216
买回来测一下,不行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