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士5W(之前记错为3w)LED蜡烛灯的超简单维修

楼主(2023-11-21):
抬头发现家里厨房的一个LED灯不亮了,已经使用了两年,还是雷士的,不应该这么快就坏了。拿下来准备无损拆解,结果发现可能那就用大锤吧,面目全非之后,刚检查输入点就发现,输入插头那里开焊,补上焊锡亮了,这维修也太简单了。这个灯工作的时候超热,估计是把自己热坏了

网友:
标题是 3W的灯,唯一看得见的图片显示是5W的灯

网友:
买过雷士的灯泡,还不错,塑包铝的,一般只要不用在密封灯具里,很耐用的

网友:
太暴力了,找个薄片划一圈

网友A:
买过一个这种细口但是是球头的,装在一个床头灯上,原来灯里是白炽灯的那种,可以用自带的调光器调光,改成LED的之后,调光钮低于4分之三圈不会亮,并且感觉还有频闪的错觉(用手机摄像头拍不到),最后只能又买一个尖头白炽灯的这种细头换上
然后换下来的LED,想拆开改成5V的,再把细头那换成USB的公头,接到充电宝或者是充电器上当个小夜灯用,后来坑多多上5块钱能买两个类似款的回来直接用,就放弃改造了,买了两个回来用不到一星期,觉得很鸡肋,就不用了,现在也不知道扔哪了

网友:
有的灯板散热做得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个这种细口但是是球头的,装在一个床头灯上,原来灯里是白炽灯的那种,可以用自带的调光器调光,改成 ...

这种LED灯本来就不支持钨丝灯的简单调光电路。
塑料壳灯热死是常事 。 因为厂家缩水,灯珠超热且散热不行焖在内部。这种铝基板塑料壳结构,灯珠超过0.5W就很热,何况雷士还是0.8W以上。我买了3W的灯才能用得长久一些,7W的热死了。

网友:
这种线性恒流的,效率低发热多

网友:
都是闷烧灯

网友:
好像以前也拆过一个这样的,的确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主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