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玩火,喷火器,户外柴火炉点火枪,Iwatani ZT-09

楼主(2023-11-21):
户外柴火炉点火,入手一个点火器,顺便问问大家伙这个能给刃具淬火吗

网友:
给不长的小水果刀淬火应该还行,大点的如菜刀就不行了,不能均匀加热且保持温度平衡,会使刀具变形弯曲和硬度不均。

网友A:
应该可以吧,能上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能上800℃

介绍说最高1500度,不知真假

网友:
削笔刀 小水果刀 还凑活能用。大一点就不行 火力太小。菜刀就更不用想 。

网友:
我上次试过一次,小斧头,有几个关键点,提供给楼主,如果是刀,一定不能磨,得刀刃厚厚的,不然你在拿往水中的途中锋利部分就冷却了,那怕相隔20公分都不行,听说有往刀刃上摸泥巴保温的,我没那精力试。第二,用煤气灶烧一会,再不关火的情况下用你这火枪可能有一点用,反正我是没成功,温度不够,最后上了氧焊枪才搞定。

网友:
可以的 我看好多老外就是多个喷枪组合 同时加热

网友:
大点的如菜刀就不行了

网友:
温度能达到,但是面积很难做到均匀

网友:
感觉可以试一下 反正不试怎么知道

网友:
我有气罐没喷火器,气体不知道能不能发快递,不然拿去玩

网友:
很难控制温度

网友:
柴火炉需要这个吗?
感觉一点酒精,加一支火柴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能上1500度?我的只有1000度左右

网友:
这就是烧毛的那个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上1500度?我的只有1000度左右

介绍是这么说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喷火的家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绍是这么说的

人家是1500  “C”  可不是°C

网友:
去年被这玩意烧到手了,哎

网友:
这个可以焊接不锈钢门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