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C6206降压后电压不稳定

楼主(2023-11-21):
我今天刚到了XC6206,用两个105的独石电容。18650电池供电,为石英钟提供电力。现在发现电压不稳,始终在1.5至1.7伏之间波动。请问:怎样解决?原来用ASM1117成品板降压,电压非常稳定,始终1.51伏。但是板子自身耗电巨大,因此换XC6206。哪位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代换一下试试,可能个别的质量不太好

网友A:
负载太轻没有办法

网友:
可能品质问题吧,我买的不用电容钟也能跑

网友:
换一个6206再试试,或者再换一家买几个看看,这种6206输出电压跳变的情况没遇到过。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指导。

网友:
是不是质量问题,按楼上建议再换一家买几个试试吧,之前两节14500锂电池并联xc6206稳压,没有用电容,做了一个1号电池给燃气灶用很好用没有出现电压跳变的情况

网友:
可以试试加大输出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太轻没有办法

有可能。
我试验过某些型号的LDO(试验过XC6206P、ME6206,均为3V输出的),没有负载时,输出电压明显偏低(输出2.7-2.8V),接上负载输出电压就正常了(3V)。电子钟的负荷是脉冲的,所以输出电压也可能随着脉冲电流跳动。

网友:
这种芯片我们用的太多了,不接负载输出接近vcc

网友:
石英钟有线圈,感性负载。高那么一点点电压,好像也没法用二极管去处理了。

网友:
输出端对地接一个适当的电阻,牺牲一点效率换去电压稳定。

网友:
没用电容,直接串联的给鼠标锂电降压到1.5
挺好用的
万用表降压到3v一样没加电容

网友:
我建议楼主用锂电池给两个钟串联供电,这样就一举解决了所有问题,而且还可以多角度看时间。

网友:
有负载就行了  空载不不同

网友:
石英钟还是用tps62201好。

网友:
换个件儿试试

网友:
测试了一下,空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