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头痛的3贴,卡在了死胡同里了,已经是我的上限

楼主(2023-11-21):
翻大车,睡大觉,2258xt 3贴nw837搞不定了(先感谢各位大哥来帮我哈),问题就是0,2,通道能正常,这1号通道故意找茬的全给我ce塞满了,颗粒是单die单ce的镁光大黑烂片NW837之单颗48g的B0KB,原盘贴的脱洗吧的bics3颗粒,现在贴了这个想想3贴应该可能可以,然后吗就g了,土狗toggle已经被我拆掉了,现在就是不知道跟不跟ce跳线有关,不过ce跳线我记得在别处看到要拆主控量的,这个玩的头大,太不好玩了,第一】果然没那么简单,tips(上次46en就是这么翻车的,也感谢上次提供帮助的人),现在嗯,不知道怎么玩了,我这也就业余,如果这个板子不支持那就睡大觉了。

网友:
一玩就是一天,

网友:
这个可能是CE跳线问题,或者主控虚焊/损坏,或者板层有问题,或者颗粒本身有问题

网友:
右边贴2颗,左边上面贴1颗,看看id分布,再确定下一步

网友:
等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
3贴比较少见啊

网友:
837是48G的B0KB,3贴开120G很正常,这种CE溢出的一般是虚焊问题,颗粒如果反复淦搞不定的话,重植主控一般有惊喜

网友:
又是镁光的颗粒。。。。。。我个人认为颗粒问题更大些。我遇到过的,镁光B17,NW917,4CE 256G。炸了之后上测试架变成了8CE 512G。不过在58XT上,手动选择通道和CE,还是可以开的。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ce有说明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5084-1-1.html

网友:
颗粒是1CE的短接红框内焊盘,背面不需要跳线,主要颗粒焊接方向,第一脚在左下。

网友:
这是 CH0 -CH1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