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3-11-21):
图中的58.4V-5A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最开始是通电炸管,更换3842、20N60(黄色区域)和周围的几个阻后,能正常启动充电,
但是充电后不到几分钟,整个后级绿色圈住的地方都发烫严重(绿色方框):变压器,MUR2007,10A4,以级输出滤波电容。
刚开始换的是8N60也是发热严重,后来换20N60几乎不发热了。
请教坛里的师傅,这样的后级发热正常吗??怎么修,是不是大功率充电器都是发热严重??

网友:
都是过大电流的元件,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输出电容发热不正常,换耐压再高一些的电容,另外输入滤波电容也可以加大(好像板上有空位),板上的电容有条件也可以测试下品质是否正常。

总之电源和充电器能长期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是,电容容量足够,品质好。

网友:
应该有强排风扇。。。有可能电池太亏损了、初充电。电流大;把输出电容器换大一点。

网友:
300W了,还靠自然散热,必然发热。能坚持工作也就不错了。

网友:
本应是风冷的,风让你弄没了,因此还发贴

网友A(2024-01-01):
8N60才8A,用于5A输出发烫很正常,你去看看商品机,大多数3-4倍余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N60才8A,用于5A输出发烫很正常,你去看看商品机,大多数3-4倍余量

8N60是高压300伏的开关管,你给联想到输出的电流了。。。再不济你也给换算一下就按变压器的比例换算都不会让人赶脚你这么小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8N60是高压300伏的开关管,你给联想到输出的电流了。。。再不济你也给换算一下就按变压器的比例换算都不 ...

8N60是300V开关管?
电动车充电器5A输出,功率300W起步,高的话400W,用8N60顶得住?
不用争辩,你找个5A输出的电动车充电器配8N60开关管的图发上来

网友:
5A输出电流反推高压开关管功率,能理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