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惠威D1010折腾记

楼主(2023-11-21):
收了个10年前的D1010,用了段时间感觉不爽就折腾它:

1.原变压器的工频噪音大,变压器涂上硅胶只是稍微改善,决定换为开关电源

原变压器

更换后的开关电源每个15V,结果来了高频噪音。

第二次更换开关电源,每个18V

2.前级音调板电容换为cbb电容,电阻换成金属膜

3.不定时有8KHz的自激声,拔去前级还是有,决定换功放板为双LM1876,发现声音发硬,估计LM1876是假货,就在原LM1875基础上改为双面板。

原功放板,单面PCB,设计不尽合理。

第一次更换改为两块LM1875功放板,每块两声道负责高频和低频,发现声音高频不如原来的TEA2050B,就换为下图的原线路改良双面PCB板。

换后的双面板,音调板电源输出改为单12V转双9V隔离电源不用原变压器的双8V绕组

4.后面板加一个3.5插座给低音炮

5.一顿操作猛如虎发现自己还是两百五,结果高频噪音还是如影跟随,只能换为环形变压器,有源箱子的开关电源选择还是要慎重,自身噪音加上各种干扰。

更换后的环形变压器

低音单元

网友:
折腾到最后发现其他的都不要动只要把方形变压器换成环形的就行

网友:
折腾到最后发现环牛还不如原来方牛声音入耳

网友:
要的就是折腾劲,反正有大把时间,呵呵

网友:
功放都是为了降低成本,才把工频变压器换成开关电源的

楼主:
这箱子原本就是噪音大,变压器噪音加功放底噪还有不定时的8Khz自激噪音,放桌面上离人耳很近,实在是无法忍受才决定折腾的。
总结下来:只能换噪音更低的环牛不能用开关电源,功放板原机所用的D1875发热大,空载一段时间后背板就很烫,换LM1875、换双面板、更换电容、前级所有原件全换后底噪很低发热小且自激声音没了。关机的噗声无解,想这功率这么小就没必要加喇叭保护电路。

网友:
楼主折腾了个寂寞啊

网友:
到底成功了没?

网友:
感觉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还是白忙活,音质还是毫无改善了。

网友:
只欣赏里面的热熔胶。

网友:
看杂志有改开关电源的,不过那电源可就太复杂了。

网友:
折腾半天真的是折腾!
希望俺又长一智~

网友:
折腾就是折腾钱,音质改善了多少,花费了多少钞票,

网友:
音频电路板设计要求不高,但老牌厂家会有一些类似玄学设计,就是别有效果,抄板都抄不来。
改金属膜电阻看着好看些,仅此而已,和碳膜电阻有差异,但未必就是正优化。
方牛比不上环牛,这个倒是很好的正优化,有钱就上大环牛,弄个50w的,大概1/10音箱价格这种。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折腾半天挺辛苦,最后的结论是环牛好于方牛。

网友:
瞎折腾,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不知道这个音箱的短板

网友:
坛友就是爱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