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胎压监测器

楼主(2023-11-21):
一年前网上68元买的,今天不亮了。
可能是电池不行了,回家拆。
这是外观,上面大片太阳能电池。

车子开动它不能自动起来了,手动开,亮不了几分钟就灭了。

反面:

螺丝拆断2个,里面锂电池鼓包了。
我用针扎了放气,然后用透明胶粘好。

看下电路板

这机子有micro USB口,用它充电2小时,有震动能正常开机了。

底面再上个双面胶,明天放车上去。

如果换电池,网上要10元,不舍得。
关键这个场合厂家应用磷酸铁锂,换普通锂电明年还是跑不了鼓包命运。
如我直接换磷酸铁锂,充电电路和保护板还要改。
这个鼓包的破电池再用用,不行再说。

网友:
68元买的很便宜

网友:
这个是无线的吧,车里面看的部分?

网友:
这种小容量锂电池很容易鼓包,内部空间看着够大,愿意的话可以换个容量稍大点的电池。

网友:
再加个法拉电容哈哈

网友:
可以换三串镍氢,高温不会像锂电突然冒烟,重量较沉放着更稳。

网友:
换大容量的电池

网友:
小车里面如果高温暴晒,这样扎针不安全吧

网友:
能改造的话换镍镉或镍氢电池,车上用无安全隐患

网友:
居然只要68元?我的铁将军的一套好像花了300元左右。

网友:
太阳能板整大点的

网友:
换个大法拉电容或者整个etc用的那种电池?

网友:
直接换法拉电容,然后启动车子USB口就充电

网友:
我买的和这个一样,已经换过电池了

网友:
我也是这款,不过我的液晶字段已经显示不全了,其他功能正常。还在凑合用。我的是48入的。三年了,今年换的四个传感器电池。

网友:
居然只要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