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T12焊台OLED屏幕花屏时好时坏是啥原因?

楼主(2023-11-21):
经常不用,开机时候多数是屏幕不亮,但是发热焊接正常

网友A:
这屏想做个电视机。

网友:
居然也有像老电视这样的雪花屏

网友B:
看了啥不和谐视频了吧

网友C:
你那屏幕边角都碎了,如果不影响的话,测一下信号线有没有断路,再不行的话,就换个屏幕吧

网友D:
看起来是oled的数据线中哪根接触不良。重新插拔几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屏想做个电视机。

技术不到家,搞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啥不和谐视频了吧

有这功能吗?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屏幕边角都碎了,如果不影响的话,测一下信号线有没有断路,再不行的话,就换个屏幕吧  ...

没拆之前就是时好时坏,屏幕偶尔正常一下,我就拆开看看,还是没找到原因,最后才把屏幕碰掉了一个脚,今天关了屏幕依旧不显示,会不会是芯片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是oled的数据线中哪根接触不良。重新插拔几次试试。

焊接的,我重新焊接了仪表,问题依旧,换了新屏幕还是不行,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