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路由器为什么用着用着断网啊

楼主(2023-11-22):
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斐讯

网友:
我的K2P开迅雷隔一下就断网。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还,拆开把各路小电源滤波电容换换。

处理器三要素:电源,复位,时钟。

能工作,说明时钟,复位,系统问题不大,不定时断网那只有电源的问题了。

以上纯属猜测,不过K2属于鸡肋了,要是K2P的话还能玩玩。

我自己的K2P拆了几次想换电容,加电容,都没下手,上次换路由了,才拆开并了几个10uF陶瓷电容上去。

网友:
K2还是百兆吧,扔了上K2P,至少是个千兆

网友:
我有一个k2就是老断网。后来把路由器主板上的电容全换了之后,好了。

网友:
K2家里做个AP不错啊!
用着用着断网,可以先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

网友A:
把路由器主板上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我的也是K2,用了这么久了,也该换换了

网友:
这么久了,别挣扎了

网友:
我的k2送人了,刷了老毛子后2.4G也是经常断,5G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路由器主板上的电容全换了

同意,估计是电容老化了

网友:
下载或者使用量大的时候断网换电容保准好使,换电源,换电容,刷固件,这三板斧下来还是不行,就扔了吧,多次经验

网友:
4楼换了有效果么

网友:
都WIIF6了,换一个吧.tp选择挺多的.
论坛怪怪的,访问速度慢,回帖也慢

网友:
这两天又怎么啦,访问速度慢。

网友:
是电容老化了,把路由器主板上的电容全换就好了

网友:
用替换法测试是否是斐讯路由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