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看下明纬LRS-150-12和NES-150-12这两款同功率12V电源,个人更喜欢超薄款

楼主(2023-11-22):
两款都是正品明纬拆机货,刚好同时收到,测试正常,打开看下内部。
超薄款LRS-150-12:

老款NES-150-12:

网友:
都不错,能用上就是宝。

网友:
第一款明显看着更舒服,布局工整,原件整齐

网友:
第一款像反激,第二款应该是正激,相对来说正激效率会好一点

网友:
一个正激,一个反激。

网友:
这正激反激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看起来都不错啊

网友:
老款散热做得更加好

网友:
看着都可以啊,没啥问题

网友:
明伟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两款24V的电源公司都有用过,NES系列的应该是停产了,现在都是LRS的

网友:
都不错,大的散热更好把

网友:
做工不错的电源。。

网友:
那个RTH10都把变压器熏黑了,得一百多度吧

网友:
看着赏心悦目啊。

网友:
二手的
MW正品
两个型号的主要区别在哪?

网友:
都不错,第一款看更养眼,输出红宝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