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挂试直排热水器,维修求助

楼主(2023-11-22):
各位师傅好!帮看看这台热水器,是什么问题?插电能显示,按键调节也有可以调。按键自己换过,去年还能用。现在的问题是不加热。拆开单独发热管接220V,可以加热!进水出的电偶,单独放水里测量有变化。没放水里时800欧,放水里900多欧。麻烦帮看看。谢谢!

楼主:
还有几张图片!

网友:
打开热水器,听一下继电器是否有动作。1、有动作声音,说明系统是好的,故障可能是继电器触电烧蚀。2、没动作,故障在上级,可能是驱动电路有问题,也可能是传感器或者主控问题问题。
看图片上加热指示灯亮,重点看看继电器是否烧蚀、驱动电路是否有故障、电源供电滤波电容是否容量不足(容量不足容易导致驱动电路工作异常,继电器吸合不好,甚至主控芯片控制不正常)

网友:
这种热水器,是电老虎,功率老大了,6000W起步............

网友:
可能继电器有问题吧。220Ⅴ双线断电(防止人员触电),找个电源给继电器线圈通电测其触点电阻

网友A:
这明明是个电热水器,怎么也叫直排?

网友:
这是即热式的吗?不存热水直接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明明是个电热水器,怎么也叫直排?

没有储水罐,直接开直接加热,直接使用.

网友:
贴在加热器上的双金属片先看看一下,有没有跳闸,一般有复位按钮的,按一下试试,这种即热的电热水器,不加热大多数是双金属片跳闸了。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解答!谢谢!我自己在看看!

网友B:
继电器和控制部分以及水压和温控等都是检查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和控制部分以及水压和温控等都是检查重点

早上好!好的!谢谢!

网友C:
这是直排?不是超大功率的快速热水器吗?我家一台用了好多年,猜猜功率————8KW!用的时候电表在起飞,兜里硬币在颤抖我女儿几乎每天洗个40分钟,用的时候还要再加上4个浴霸大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直排?不是超大功率的快速热水器吗?我家一台用了好多年,猜猜功率————8KW!用的时候电表在起飞, ...

有钱人!已经换了储存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