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寻找笔记本电池完美拆开办法

楼主(2023-11-22):
寻找笔记本电池完美拆开办法

网友:
毛巾包起来,用螺丝刀的柄使劲敲侧面,就能破

网友:
看到有人说用wd40泡一会就好弄了

网友A:
热风枪150度左右沿着封口处循环均匀加热,时间比较长,要有点耐心才能做到无损拆解,尽量让微波焊接点软化,试着挤压等方式看不能能裂开缝隙,插入硬质塑料片,一直到全部焊接部位都能掰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150度左右沿着封口处循环均匀加热,时间比较长,要有点耐心才能做到无损拆解,尽量让微波焊接点软化 ...

这么干,代价远超买电池了

网友:
之前试过比较难完美开盖

网友:
看情况,大部分都能完美拆开,少部分焊得紧的,不好拆.

网友B:
用布包起来用大锤敲,我就是这么拆开的。基本不伤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布包起来用大锤敲,我就是这么拆开的。基本不伤电芯。

小心电池冒烟啊

网友:
以前有人说,用汽油或者其他有机溶剂涂在缝隙里,过一会儿可以无损拆开,然而搞不到汽油,加油站不给卖

网友C:
超声波焊接的基本做不到无损打开,泡什么都没用!花的代价不如直接买块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焊接的基本做不到无损打开,泡什么都没用!花的代价不如直接买块新电池。 ...

60+这个价格,还是想试试无损拆的,有损拆,拆完能合上其实也可以

网友(2023-12-22):
很难完美开盖的。

网友:
近来学习,有一个还放着没有拆

网友(2024-03-15):
毛巾包住,老虎钳逐次换地方夹,不过个别接缝处还是会连胶

网友:
无损拆解基本不可能,

网友:
上面说的都是18650的,聚合物的直接揭开粘纸就行

网友(2024-06-10):
超声波焊接无损拆机是不太容易实现,并且笔记本电池壳都是槽形接口那焊接实在可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150度左右沿着封口处循环均匀加热,时间比较长,要有点耐心才能做到无损拆解,尽量让微波焊接点软化 ...

这么搞有点危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