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电源的进来唠嗑唠嗑,看2020年修电源帖子有感

楼主(2023-11-22):
无意中看到一个老帖,维修达人里的,修一个开关电源,原名:mos管烧会不会造成短路?

除开专业人员,对于有一点经验的业余爱好者来说,这个问题应该都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二极管、三极管是无线电最基础的元件,损坏后可能会短路这种知识说不上什么高深难懂也不会很难遇到,是吧,那是很常见的。

修的电源如下:

我怎么看这电源也不算简单吧,如果没电路图,损坏了维修还得斟酌下值得不值的花精力去研究

怎么作者就说:主要是看着蛮简单的,如果能修好会有点成就感

我是横看竖看也没看出这电源有多简单的,嘿嘿,可能是我哪种一个三极管的电源看多了~~~

说实话,一个三极管的电源也的研究半天才修的好~

网友A:
应该是多了一个主动PFC电路吧,相当于多了一个开关电源而已,原理还是一样的

网友:
会修的不难,难的是不会修;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去解决,就不算难事情了;楼主上述电源确实复杂,因为我也不会修,就看北面密密麻麻的的小元件,我都眼花了,可能是上年龄的缘故;说实话,我很佩服那些修手机或电脑主板的人,非常精密的东西,在他们手里很轻松搞定,他们都是在放大镜下边修理的,但是人家的技术水平是很高的,理论加实操,所以修起来就没困难,

网友B:
完了,网络卡,点了两次,重复发言了。

网友:
又被楼主水了一贴

网友:
芝麻绿豆太多,有点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了,网络卡,点了两次,重复发言了。

电脑手机都是数字电路,原理比修电源还简单,主要是要有原理图,手机主板元件小只能显微镜下操作,这个需要熟能生巧

网友:
看网上大神修电源一个个都是手到擒来,看得我热血澎湃。真的拿到一个坏的电源,还是一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多了一个主动PFC电路吧,相当于多了一个开关电源而已,原理还是一样的 ...

初级包括pfc有三个ic,次级有三个ic,光耦有五个,正面好像还有直插的ic,而且没图,

我怎么看都不算简单~~

网友:
难不难关键在个人吧,俗话说,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另外,关于简单定义也比较复杂,也可能说的是故障原因简单,修理起来很简单。

网友:
我也是对于芯片一堆的电源有点无从下手,估计是不理解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包括pfc有三个ic,次级有三个ic,光耦有五个,正面好像还有直插的ic,而且没图,

我怎么看都不算简单 ...

看到那个帖子了,发现我还在里面回了不少,最终也是没能修好。。。如果电源板在我自己手上,修好应该不难,那个帖主啥都不懂,指导一个小白修那就太难了

楼主:
我说说我的看法

这电源一看,有点复杂,烧保险大概率爆管爆ic

对于没研究过类似电源的人来说,必须有图,有图了还得检查分析判断

大差不差一两天就没了,还不一定修的好,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成本是不是可以买一个好的电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包括pfc有三个ic,次级有三个ic,光耦有五个,正面好像还有直插的ic,而且没图,

我怎么看都不算简单 ...

没有图只要有芯片型号能找到资料就不怕,都有典型电路一看就知道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
你看那些修电瓶车充电器的,那路子够熟了吧?

看见损坏严重的,还不是直接扔了,找个旧得也比维修费便宜了~

网友:
这种电源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我这有好多12vatx特殊电源,输出只有12v  都坏了,结果一个都没修好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源算是比较复杂的.这个电源的原理吃透了,修其他的笔记本电源那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那些修电瓶车充电器的,那路子够熟了吧?

看见损坏严重的,还不是直接扔了,找个旧得也比维修费便宜了 ...

    一般开关电源其实确实不复杂,电路功能都是差不多的,有没有图纸不重要,分析一下线就大概能明白,只要搞清楚(220AC整流,滤波,PFC,振荡,采样反馈,输出整流),一般问题都能解决,至于损坏严重的确实不建议维修,修好也不一定稳定。
     开关电源有220高压,要注意安全,一般人不建议搞。其次就是做维修,不管是修电源还是修主板,找不到配件才是最头痛的事,我知道它坏,但是没有零件换,时间就浪费了。还有就是从淘宝买回来的靠不住的配件(拆机,翻新,改标),换上去还是不行,浪费时间。

网友:
开关电源原理并不复杂,但附加功能多了,也许就不好理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