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寨电源隐匿故障,大电容失效仍有输出

楼主(2023-11-22):
前几天的鼠标失灵故障,根源在于这个山寨电源,然而除了这个山寨鼠标其他一切正常,没有高负载输出不足的情况,电压和功率都正常,今天拆了改造,增加输出部分lc滤波,无意间发现插上市电时没有打火的声音,进一步测量,大电容两端电压不足,没有300伏左右,跟市电差不多,拆下发现已失效,头脚都有点鼓,已无容量。原来的是400伏120uf,没有配件,换了个22uf的上去,装起来拿笔记本试验,鼠标再无失灵现象,这个故障很隐匿,也许对于专业维修佬来说,第一步检查电源就能发现,但是我这业余选手,能查出来已经很有成就感了

拆下的电容,一条腿轻轻一扯就喷出来了,内部压力大,灰色的泥浆状物质随之喷出

网友:
电容问题有时候不容易发现

网友:
电容容量问题还好测量,其他参数就判断了

网友:
这种电源我笔记本里拆了好多,改了12v 14v 24v的,然后就没用了

网友:
修电源第一步就是量保险断没断,没断就是量大电容两端电压,然后就是启动电阻,后面才是次级二极管,芯片供电这些。

网友:
这个电容坏了,容易炸MOS管.

网友:
山寨电源不要给笔记本用

网友:
电容引脚与内部滤波脱落

网友A:
换成22uf我也是醉了~~,是不是换的220uf,少打了个0

网友:
还是扔了吧, 容易把设备搞坏

网友:
电容不鼓包,的确不容易判断故障

网友:
没事,估计你没注意到这电容的话,过不了几天它自己也就炸开了

网友:
原来是电容坏了,不是电源问题,是用太久了,你可以拆一个报废的台式机电源的电容啊,

网友:
换的电容容量太将就,恐怕时间不长又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22uf我也是醉了~~,是不是换的220uf,少打了个0

你没看错, 换的是22uf  , 因为没有零件, 这都还是在炸坏的电批充电座里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错, 换的是22uf  , 因为没有零件, 这都还是在炸坏的电批充电座里拆的 ...

没有配件也不能这样干嘛,120被你干到22~~~

网友:
牛角电容,外观完好,内部断线了。

网友:
说明这个电源的芯片功能不错,没炸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