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9XT2加0ddl开卡不成功求助

楼主(2023-11-22):
EVA大佬那淘的板子.CE跳线跳的2468.求大佬支招.谢过了

楼主:
手机上看贴不显示图片描述吗?
第一张图是没贴闪存前拍的
第二张图是ID分布
第三张图是开卡不走流程直接提示的错误.然后有大佬说需要把参数第34位改成0.改完之后走流程了..但是报第四张图上的错误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也是mlc闪存吗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按照这里的方法处理固件文件后再开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52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按照这里的方法处理固件文件后再开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5290-1-1.html ...

谢谢大佬。回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按照这里的方法处理固件文件后再开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5290-1-1.html ...

路径都不一样,没弄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路径都不一样,没弄成

方法,很难理解么?
不同的芯片路径名当然不同,但是方法是一样的啊!

网友:
好多都是经过经过修改后才流出的软件,各种问题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改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难理解么?
不同的芯片路径名当然不同,但是方法是一样的啊!

按路径复制了.结果一样的报错

楼主:
我是主控面贴了两贴,这个ce识别及分布有问题吗

网友C:
ce,是对的。假如闪存质量还不错的话,我认为上PS3111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ce,是对的。假如闪存质量还不错的话,我认为上PS3111更好些

3111上试过了最多可以两贴.3帖开不出来.四贴写入像过山车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主控面贴了两贴,这个ce识别及分布有问题吗

这个板子的跳线图给你发,你第二贴的位置不对,应该贴F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的跳线图给你发,你第二贴的位置不对,应该贴F2

谢谢回复..尝试过F1单贴.一样报错

楼主:
手里有这个版型及闪存的老板可以帮忙测试下..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