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微软蓝影400 鼠标滚轮

楼主(2023-11-22):
滚轮胶皮老化了,抻长了,摩擦很大,滚动费力。好像是一种泡沫橡胶材质,剪下一节,170度风枪能融化,有点橡皮泥的感觉,接上断头,捏吧捏吧塑下型,虽然不大好看,像狗啃过,但用起来顺滑了。

网友:
换新的吧,或者拿热缩管套

网友:
这个材质老恶心人了!

网友:
我的微软滚轮也一样,但还能用用

网友:
这个也能修,能人呀!

网友:
我选择3D打印。。。

网友:
套个热缩管就好看了。

网友:
这都是脏手上的手油啃下来的,油脂会腐蚀橡胶。
这其实可以买橡胶胶带粘上去。或者买滚轮替换零件。

网友:
可以用硅胶做个

楼主(2024-07-04):
用704硅胶涂一圈,我估计这个是个好主意。不过干的慢,一天用不上鼠标,等有机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704硅胶涂一圈,我估计这个是个好主意。不过干的慢,一天用不上鼠标,等有机会吧 ...

黑色兑点快干的,就好了。30分钟搞定。中途不粘手时在捏一捏塑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