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是什么原因导致四个轮胎气压不足呢

楼主(2023-11-22):
最近天气降温到10几度,准备把胎压打到2.6省点油了,结果接上气泵一看,四个轮胎气压严重不足,最低的一个才1.25了,最高一个也才1.95,胎压低就算了,四个还不平均。

我基本是在春夏和秋冬之交检查气压,春夏之交一般打到2.3,秋冬打到2.6。平时基本一个人开,偶尔两个人,极少满载,没有胎压报警上车前有绕车检查一圈的习惯,没有发现轮胎有明显缺气压扁的现象,倒是最近急转弯的时候是有车身不稳的现象,我还以为是我车子太差的原因,补气到2.6后解决了。

那么有哪些原因会导致4个轮胎都存在慢漏气的问题呢,这种不属于热胀冷缩的现象了吧。但要是慢漏气的话半年会漏完吧,那为何又会剩1.几的胎压。

网友:
颠簸路,冲马路牙子。轮胎本身慢漏气。
我电瓶车刚换好新胎,骑到家满气,第二天下楼,漏完了,一点气没有了。自己打满气,骑了一个多星期了,一点没漏,神奇吧。

网友:
会不会有接触不好的说法

网友:
轮毂和气门嘴都喷上肥皂水,看看有没有气泡

网友A:
车胎没有洞的话自然漏气都是越漏越慢的,高压时相对低压气压下降的快,2.5漏到2.0只要2天,2.0漏到1.5可能要10天,1.5漏到1.25可能要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胎没有洞的话自然漏气都是越漏越慢的,高压时相对低压气压下降的快,2.5漏到2.0只要2天,2.0漏到1.5可能 ...

有洞的话早就漏完了吧,慢漏气好像又太慢了点,毕竟1吨多重压在上面。

网友B:
轮毂边缘有氧化,和轮胎接触面变的粗糙,会造成慢撒气。可以去轮胎修理店清理下轮毂,重装轮胎时打上密封胶,基本就不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轮毂边缘有氧化,和轮胎接触面变的粗糙,会造成慢撒气。可以去轮胎修理店清理下轮毂,重装轮胎时打上密封胶 ...

正解,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对表的准确性表示怀疑

网友:
为什么建议轮胎充“原厂”的氮气?就是因为空气的热胀冷缩比纯氮气的热胀冷缩明显呀。

网友:
绝对是热胀冷缩,我的两台车都这样。

网友:
理论上讲热胀冷缩不会这么严重,造成如此之大的压差,除非是突然降温造成轮胎和轮毂之间密封性不好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得考虑表的准确性了

网友:
轮胎与轮毂的接触面,不可能是理想的密封状态吧,慢慢地漏,我觉得是正常的

网友:
气门芯,轮毂接触面,扎了钉子看不见。。。很多原因。
热胀冷缩也不会漏到1.几的,半年检查一次胎压,最多也只是从2.4降到2.0了。

网友:
1.8的应该是热胀冷缩造成的。
1.25的可能被扎了吧,去补胎的地方检查一下

网友:
罪魁祸首是狗尿,去轮胎店打磨轮圈

网友:
这种不明显的慢漏,基本上都是轮毂内表面的问题,有的是刮伤,有的是锈蚀,还有的是之前补胎的时候操作不当弄伤了。
解决起来也简单,找个靠谱的修车店,把内表面和轮胎接触的地方打磨抛光就好了,弄完了最好抹一层硅脂。

网友(2024-01-31):
这就是高端人士要去原厂4S店打原厂氮气的原因,空气热胀冷缩了呗

网友:
氮气估计很贵,没用过。印象中好像气体的热膨胀系数近似是常数 1/273,与气体种类无关(低温和高压情况下另说)。

据说跑高速时气压偏低比气压偏高更危险,所以自从有车以来一直坚持冷胎气压在 2.6 到 2.8 之间,无论冬夏。牺牲一点舒适感(也可以说路感清晰),换来多一点安全系数。

现在的汽车轮胎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气压几个月都不会损失多少。有时冬季充到 2.8, 春季气温回升快的话甚至能出现气压超过3.0的情况。这比几十年前的自行车轮胎密封性强多了,那时三天两头要打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表的准确性表示怀疑

记得是连接空压机的充气枪且带有压力表时才测得比较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