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锐捷睿易RG-ES08G8口小千兆交换机

楼主(2023-11-22):
一台锐捷的小交换机,个人觉得锐捷的产品做得不错,坛子里的坛友通病,总想打开看看,就有了这个拆机

主角

标签

开始没撬开,以为标签下有螺丝,撕开没有

还是大力出奇迹,撬开了,全卡扣固定,这个卡扣有点坑,很难无损拆下来,因为它在里面

主板背面,光光的

正面,主芯片背了一块大散热器,好评。散热器是焊在主板上的,就不拆了

输入标称9V,两路DC——DC,分别输出3.3V和1.2V

DC芯片型号如下图,万能宝没有查到型号,哪位知道是啥型号?

顺手把电容换成了固态,性能更好,寿命更长

因为采用了DC-DC,故输入电压范围应该很宽,标称输入9V,实测9V输入时,空载电流约150mA,5V输入时,空载电流约280mA,带载测试,5V时工作正常。理论上12V输入也是可以的,但是没有查到芯片资料,就没有试了。

网友:
千兆的要散热片,百兆的简单得不得了。

网友:
这么大片散热器

网友:
小交换机没别的毛病,就是用一段时间了要断电重启一下

网友:
这还可以,至少TP的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散热片

网友:
看做工不错,卡扣式能够打开基本上会掉点东西下来的,再合上就没有以前那么紧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估计价格也会很感人

网友A:
通常标称9V的插12V电源一点问题没有,毕竟输入端的电容最少都是16V的,甚至很多还是25V的...

网友:
锐捷,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公司产品

网友:
核心用锐捷 傻瓜交换机 没多大区别 还是tp用的习惯 质量也稳定(小内网环境 小监控接入傻瓜交换机)

网友:
散热片个头不 小

网友:
其实和TP ,H3C差不多,傻瓜型的千兆用用也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标称9V的插12V电源一点问题没有,毕竟输入端的电容最少都是16V的,甚至很多还是25V的...

...

正常不是1.5倍以上吗?

网友B:
散热片我拆过了是个制程极其落后的远古博通交换IC。比某些tp还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我拆过了是个制程极其落后的远古博通交换IC。比某些tp还烂。 ...

奇怪,为毛不用螃蟹,多便宜啊...

==============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卡扣固定的是不打算坏了维修的。

网友:
这种卡子一拆就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