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迎春TDS Meter 2 水质测量笔 测试/拆解/增加温度测量功能

楼主(2023-11-22):
前些天马宝闲逛看商家促销红包后实付2块多撸了个小玩具,这玩意儿说是测量水质实际上测的是水中导电离子的含量,也是就是tds(总溶解性固体物质 TotalDissolvedSolids),基本原理很简单,就是测电阻再换算成tds单位。

没几天到了,还给了一个塑料套。

竟然有合格证,袋子上印的使用说明。

开机后显示000,单位ppm

左侧的hold键可以锁定读数,显示效果很暗

探头部位

里面有两个探针,头部一体塑封防水。

尾部的电池座,连个正负极标记都没有(红点儿是我点的),而且座子可以反正都能插入,板子却没有反接保护,插反了也许不至于烧但是电池很快耗光。

两颗扣子电池

这款是简易款没有温度测量功能(正常按键开关机时),但是插入电池的瞬间会显示3秒温度再进入测量界面。以后再依靠按键开关机时就不会再显示温度了,应该是内部屏蔽了温度功能,这就给增加温度显示功能创造了可能性。 待机0ma测不出,工作电流1ma左右。

上电瞬间的温度显示

板子插里面的,用尖嘴拽出来后,里面的探针和板子也是卡接。

板子正面,很简单俩开关一个屏。

反面两个ic都无字,16脚是单片机,8脚根据线路和外围确定是eeprom,但是应该并没有使用(拆装与否都不影响正常工作)。开关机和hold都是高电平上升沿触发,这个比较另类,一般都是下降沿触发,为了寻找可能的温度触发脚位,所有io口都高低电平测试无果。但是测试中发现hold按键触发存在bug,开机状态时可以正常触发,电流也正常,但是如果关机状态时直接按hold键则发生短路现象,推测软关机低功耗休眠状态时14脚io口(hold按键触发引脚)意外变为输出低电平状态而不是输入状态,因此关机后按hold键,由于高电平触发,io口此时低电平状态,因此直接短路,造成按键就是几十ma的短路状态,开机后14脚转换成输入状态因此无此问题。结合前面第一次上电时3秒的温度显示状态和hold按键bug,可以利用此bug,在消除这个问题的基础上不增加额外按键增加温度显示功能。思路是电源输入端串联一颗合适的电阻,在关机状态时按hold键时原本是近似短路状态,增加电阻后电阻产生压降使短路电流得以限制,同时mcu供电被电阻分压到低于最低工作电压门限,mcu关闭短路消失--供电恢复--重启(串联电阻此时产生的压降和损耗极小,可以忽略),这样按一下hold时相当于给mcu一个硬reset,此时mcu重启则上电显示3秒温度且由于快速的reset过程原本hold持续短路状态也被ms级重启代替,bug的副作用被消除。开机后再次按hold键则是正常的锁定功能,不会再产生短路问题。因此利用hold键则可以在保持原本功能不变的情况下消除短路bug增加测温功能,且一键多用不增加额外按键简化改造流程。

探头部位的测温热敏电阻

板子正极供电部位,0欧是接地覆铜过桥。

如下图割断正极引线,且刮出焊盘。

镀锡

焊一颗220欧电阻,阻值经过计算测试得出,保证功能起作用且插入损耗最低。

装好试一下,关机状态直接按hold键显示温度后转入正常测量界面,且所有原本功能正常,原本的短路状态也被消除。

测试视频

测下自家的自来水,显示132,看来导电离子含量适中,看评论有的200多接近300,这个读数实际只反映水中金属离子和矿物质较多,并不能反映出水质好不好。

再测下怡宝的纯净水,读数为0,看起来怡宝的纯净水还是过关的,可以用作铅酸电瓶的补充液。

再测下水温,显示22度,室温21.4度,比较接近。这个温度测量范围十分有限,也就30多度量程,不过用在这里也够用了。

以上本帖全部内容,这个tds测试笔不能直接反应水质好坏,只有参考作用,真正用途例如测量净水器ro膜失效与否,用来简单检测蓄电瓶补充液是否合格等等倒是有点儿用。

网友A:
就是个简化版的电阻温度测试仪,正价估计不会图便宜,那个花花绿绿的大碗怪好看的,要了,要求包邮并倒贴199,我是学生

网友B:
居然还有单片机和存储,还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简化版的电阻温度测试仪,正价估计不会图便宜,那个花花绿绿的大碗怪好看的,要了,要求包邮并倒贴19 ...

是的就是电阻测温,有带温度的型号卖10多块,2块钱的不带玩花碗是祖传的学生给打8折,请先出示学生证验明正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有单片机和存储,还这么便宜

这玩意儿必须得有个单片机啊,存储到不是必须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去搞一个

网友:
这都能研究出来

网友C:
挖掘内部功能。。。我想的以为是和时控开关一样有个短接焊盘来选功能

网友D:
这个玩具级的把

网友E:
这天马行空一般的思路,真是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掘内部功能。。。我想的以为是和时控开关一样有个短接焊盘来选功能 ...

这个目前没发现同款模具带温度测量的,应该是为了给其他高端型号让路固件上做的简单屏蔽,但没完全屏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玩具级的把

嗯基本都是玩具,小米几十块的其实也这德行,有人对比过准确度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天马行空一般的思路,真是佩服

谢谢支持~

网友F:
恭喜加精,网页太卡了

网友G:
这都能改出来,技术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加精,网页太卡了

谢谢支持,确实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都能改出来,技术不 错

谢谢支持~

网友:
我也有一个,平时测水中矿物质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