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usb硬盘盒当NAS来用是否可行?

楼主(2023-11-22):
有人试过这么搞NAS么

网友A:
整个带USB的路由器,挂块硬盘当NAS不是更好?

网友:
本人用Thankpad T450S+USB硬盘盒(2T硬盘)组了个手机照片远程备份NAS,用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带USB的路由器,挂块硬盘当NAS不是更好?

还真不如你的 建议来的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带USB的路由器,挂块硬盘当NAS不是更好?

2楼正解,方便还实惠

网友B:
整个粗粮漏油器 ,挂块硬盘环保省电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只是笔记本大材小用了

网友C:
俺就是整的粗粮路由器3g关掉wifi,防止干扰usb3.0,然后usb口外接usb3.0硬盘盒加2t笔记本硬盘做nas好几年了,为了安全另外用个手机充电头专门供电,买那种带外接供电的硬盘盒就行了。不搞网站ftp啥的够用了,手机app还可以远程访问。。。简单实用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带USB的路由器,挂块硬盘当NAS不是更好?

路由器usb接硬盘,文件操作速度会不会很慢

网友D:
如果有闲置的笔记本,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笔记本为什么不考虑下用sata而用usb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usb接硬盘,文件操作速度会不会很慢

那就看你是存放啥文件了,都是小姐姐么肯定慢,如果是碎文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E:
看你是用做存文件还是要做下载用。存文件类,便宜捡个可以刷海纳思芯片的盒子+移动硬盘盒。玩客云跟盒子差不多的价,千兆局域网比普通电视盒子好点。这些便宜,容易捡到,又省电。下载机看家里网络环境了,过百兆宽带就用千兆网卡的玩客云。迅雷下载宝,千兆网卡+ USB3.0以前30闲鱼买过。局域网传输老毛固件60+m

网友:
如果不介意功耗,完全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粗粮漏油器 ,挂块硬盘环保省电

粗粮漏油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是用做存文件还是要做下载用。存文件类,便宜捡个可以刷海纳思芯片的盒子+移动硬盘盒。玩客云跟盒子差 ...

局域网传输老毛固件60+m用什么硬件?
功耗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闲置的笔记本,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笔记本为什么不考虑下用sata而用usb呢? ...

3.5寸硬盘接笔记本只能用usb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就是整的粗粮路由器3g关掉wifi,防止干扰usb3.0,然后usb口外接usb3.0硬盘盒加2t笔记本硬盘做nas好几年了 ...

2t笔记本硬盘,你用的是机械盘,还是固态盘?

网友D:
引用 楼主:
3.5寸硬盘接笔记本只能用usb3?

用sata延长线把sata接出来,再外接电源,可以用笔记本电源配合降压模块接出12v和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ata延长线把sata接出来,再外接电源,可以用笔记本电源配合降压模块接出12v和5v ...

用sata延长线把sata接出来,再外接电源

有坛友这么干过么?
还是仅仅还是一种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2t笔记本硬盘,你用的是机械盘,还是固态盘?

仓库还是机械盘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