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天一冷钥匙就失效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11-22):
我的车钥匙只要天气转凉,就不能用了,开始怀疑电池性能差,换了新的电池还是一样。钥匙是智能钥匙,带无钥匙进入和一键启动功能的,按键能看见小灯一闪一闪的,车子就没反应,进入车厢后启动提升没有找到钥匙,启动不了,而当天气在20度以上就会自己恢复正常,当转凉了就出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难道不是车的问题吗,4S店走起

网友:
确定一下电池接通钥匙后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钥匙被摔过,电路板上有虚焊,拆开检查或补焊

网友:
温漂严重,重新买一把

网友:
钥匙内的芯片上有无晶振之类的,可能老化了

网友:
电吹风吹热了试试看。判断是车还是钥匙问题

网友:
揣怀里暖暖

网友:
有可能是接触问题,插头或者是线路

网友:
不是有二把钥匙的吗,看是否都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车的问题,将车加热到20度以上吧。

网友:
温度降低,汽车遥控器频率偏移了,就容易这样子

网友:
天冷的时候,整个热水袋把钥匙包住升温,到车里试试,看看是钥匙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

网友:
把车卖给广东人,再换一辆。

网友:
只遇到过温度低时仪表盘报钥匙电量低,但天气稍微暖和就恢复了,8年多了还没换过电池。
楼主这个启动不了还真没遇到,我怀疑是电池的带载能力不行,换个不同牌子的电池或者用备用钥匙试试?

网友:
温飘了,换钥匙试下,要是好了,就是原来钥匙的问题,反之就是车接收电路飘了

网友:
换把钥匙吧,估计有可能是钥匙问题

网友:
不换钥匙的话,估计得换车

网友:
揣怀里暖暖在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