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的小家电太难修了,一坏就烧单片机,只能报废

楼主(2023-11-22):
现在的小家电太难修了,一坏就烧单片机,只能报废

我看视频过程中发现,小家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已经烧了,那他是如何用万用表测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端的电解电容的压降的呢?还看到表显示0.1伏特左右

是否是,第一步就是测试烧毁后的输出,当且我就这么理解吧?

那下一步他拆除了电源管理芯片,芯片都不存在了,那怎么还能测试到压降呢?

有前辈能说清楚吗?

网友A:
他的意思是测5V供电电容正负极有没有短路,因为它给后面的单片机供电,电源芯片拆了之后还短路,说明可能是单片机短路,然后给电容两端接可调电源测单片机发烫确认单片机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是测5V供电电容正负极有没有短路,因为它给后面的单片机供电,电源芯片拆了之后还短路,说明可能是 ...

如果像你所言测试电容是否短路,那应该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电解电容,而视频中UP主说的是电压,还说正常最低电压是0.4伏特,而当前测得0.1伏特。莫非UP主口误,嘴瓢了?
还是,这背后有什么玄妙?
有请 @qrut 给解读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像你所言测试电容是否短路,那应该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电解电容,而视频中UP主说的是电压,还说正常最 ...

二极管档测的压降吧

网友B:
你看他万用表用的是二极管档。而测短路时,二极管档与电阻档都能测,对测管子或芯片,用二极管档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测的压降吧

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通常是蜂鸣档或导通检测档),它主要用于测试二极管的导通或断开状态。当测试二极管时,万用表会发出蜂鸣声或显示一个特定的符号来指示二极管是否导通。

在这种模式下,万用表并不直接测量阻值或压降。它主要用于检测二极管的正向导通性质。当二极管处于正向导通状态时,万用表会发出蜂鸣声或显示导通符号;而当二极管处于反向断开状态时,万用表不会发出声音或显示导通符号。

如果你想测量阻值或压降,通常需要将万用表设置为相应的电阻测量档或电压测量档,并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测量范围。在电阻测量档,万用表可以测量电路中的阻值;而在电压测量档,万用表可以测量电路中的电压值。

所以,还是没有揭开UP主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就是感觉费解,所以,才请诸位前辈看看,说说

网友C:
活用万用表的蜂鸣器(二极管)档。
这个档位是用一个恒定的电流来测量二极管压降或通断的,你可以测试一下,大概100欧姆的电阻会显示0.1V左右的压降,估计1mA的电流。大概超过50欧姆就不会蜂鸣了(这个每个表都不一定一样)
蜂鸣档测通断比电阻档区别是表笔输出电压高,达到3V左右,在一定的阻值内会鸣叫无需无看读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像你所言测试电容是否短路,那应该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电解电容,而视频中UP主说的是电压,还说正常最 ...

他用的二极管档测通断的,一般万用表有二极管档和通断档,二极管档如果测二极管正向时会显示压降,测小阻值电阻时一定范围内也显示压降,测电阻时压降越小表示阻值越低,如果短路了阻值不一定为零,因此二极管档测量时能看到一个压降,从压降上能大概判断短路的程度。有通断档的万用表就可以直接用通断档,阻值低于一定程度(具体看万用表说明书)蜂鸣器就会响代表测到低阻值近似短路。有的万用表把二极管档和通断档合在一起了,这样即能测二极管压降又能测通断还会有蜂鸣器。如果没有二极管和通断档用rx100档也能凑合~

网友:
他用的二极管档位测试。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信号。你注意他没有上电测试,用这个档位完全是测试芯片管脚内部的物理状态。
这个时候测试的是芯片内部一个TVS管的压降。如果前后芯片都正常,这个压降通常在0.3V或者更高。
视频里面测试显示0.1V,那肯定是这两个芯片至少其中一个坏掉了(芯片烧坏肯定首先牺牲的是这个内部TVS管)。
摘掉一个芯片,测试,还是0.1V,那说明就是后端单片机损坏。
画个图帮助你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他万用表用的是二极管档。而测短路时,二极管档与电阻档都能测,对测管子或芯片,用二极管档更方便。 ...

感谢你的提示,我也终于转过来了

其实,本质不是像UP主所说的测电容压降

其实,他是把单片机输入端看作一个晶体管PN节

当然正常二极管档正常压降范围就是0.4-0.7伏特,知道了口语表达,信口一说,知道就行

网友E:
到底是单片机坏没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测的压降吧

能回答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用的二极管档测通断的,一般万用表有二极管档和通断档,二极管档如果测二极管正向时会显示压降,测小阻 ...

感谢原创主的光临与解答
你看我有两块表,一直我都是当蜂鸣档使用

现在,我分别用它俩测电视盒子的电源输入端
得到了两个相近的读数,我这表显示的读数是电阻值还是压降值?
我不敢确定,大约都显示500多,不知道单位是什么?欧姆?还是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单片机坏没坏呢?

B站UP主表达是单片机都烧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用万用表的蜂鸣器(二极管)档。
这个档位是用一个恒定的电流来测量二极管压降或通断的,你可以测试一下 ...

我顺着您的提示,搜索了一下得到
万用表的蜂鸣档不仅是一个导通档位,而且是一个二极管的管压降档位。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被测物体的电阻在50欧姆以下这个时候蜂鸣器会响,提醒您导通,但是超过50欧姆以上的话这个时候是没有响声的,但是会有数字,这个数字表示的是这个物体的一个电压降

我今天是赚到了,也知道自己这两块表用蜂鸣档测试虽然默认无单位,看来惯例是毫伏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用万用表的蜂鸣器(二极管)档。
这个档位是用一个恒定的电流来测量二极管压降或通断的,你可以测试一下 ...

我顺着您的提示,搜索了一下得到
万用表的蜂鸣档不仅是一个导通档位,而且是一个二极管的管压降档位。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被测物体的电阻在50欧姆以下这个时候蜂鸣器会响,提醒您导通,但是超过50欧姆以上的话这个时候是没有响声的,但是会有数字,这个数字表示的是这个物体的一个电压降

我今天是赚到了,也知道自己这两块表用蜂鸣档测试虽然默认无单位,看来惯例是毫伏
而且,你提示一般电压不会超3伏特,这样一般也不会超单片机工作电压,相当于定量滴便捷提供了一个电压源,恒流源
我今天是赚大发了,致谢,因为您的回答最精准,定量回答了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用万用表的蜂鸣器(二极管)档。
这个档位是用一个恒定的电流来测量二极管压降或通断的,你可以测试一下 ...

接着我又交替用我这两块表,测试了一下彼此处于蜂鸣档的输出电压与电流
实测证明,你说的1毫安3伏特这是近似范围是非常正确的
当然,实际存在误差,但用于检测单片机的物理状态够了
再次致谢,同时觉得您是个名副其实的数码6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测的压降吧

最终在各路前辈的点拨下
最终,论证您的回答是第一个正确的
谢谢

网友:
一般二极管和蜂鸣共用一个档,默认是蜂鸣档,按一下某个按键切换到二极管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