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电信电视机顶盒HDMI线的质量

楼主(2023-11-22):
家里客厅安装的电视机顶盒连接电视使用的是HDMI线,已经使用好些年了,当初安装时就觉得机顶盒配的HDMI线质量不会太好。但是安装后一直使用,也没见其它问题。
前些日子,电视画面出现动画,视频有时比声音慢一点,特别对于打球等运动型节目。电话10000,报修。工作人员上门重启光猫和机顶盒(其实之前我们都做过),貌似好一点,再看看吧。
问题没有解决,依旧,电视上出现“检查信号线”提示。再次电话请来维修人员。电视上有三个HDMI接口,除了电信机顶盒使用一个,另外两个HDMI口我以前接了两根HDMI线,为了笔记本电脑播放视频时方便。
电视是2008年购买的三星46寸彩电,花了1.8万。不能使用U盘播放。维修人员用之前安装的一根HDMI线,插入电信的机顶盒输出口。节目出现了,画面完全正常。更令人惊奇的是,电视画面颜色比之前使用电信的HDMI线明显好。
外购的HDMI线从外观看,相比电视机顶盒配的HDMI线要好。所以机顶盒原配的HDMI线可以替换品质好的HDMI线试试,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

网友:
HDMI线 传输的是数字信号,有部分HDMI线材两端都带要屏蔽头,部分HDMI线材无屏蔽头, 是不是有屏蔽头的好一点?

楼主:
电信机顶盒带的HDMI线一般是可以用但价格便宜。京东、淘宝上品牌HDMI线,几十元甚至百元以上!

网友(2024-01-09):
传输数字信号,都一样。只要通,就行!有屏蔽头,可以减少两端设备的高频干扰。

网友:
之前插头脱落在插座里面,后来好不容易取出来了。这个线质量真的分好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