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很多年前99买的充电钻

楼主(2023-11-22):
好久没有用了拆出来准备换电池是1.2v的不能改18650

网友:
这种三串的吧。。

直接改锂很合适啊!!

下面说镍片的事才发现不是三串,是四串。。。

网友A:
3串不是3.6吗?一个锂电搞定了吧…………

网友:
典型的镍铬电池漏液腐蚀现象。

网友:
这是三串还是三并?

网友B:
现在的锂电钻,除了电源是18650 ,比它强点,其他的还真不如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串不是3.6吗?一个锂电搞定了吧…………

除了尺寸数据外,非常合适改锂电。。

网友:
顶部镍片的关系。不是并的。如果并不会同时红黑都从上面焊点。。   而且显然外侧焊黑线的镍片与第三电池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串不是3.6吗?一个锂电搞定了吧…………

放大说镍片的事才发现不是三串,是四串。。。

网友:
四串改两串锂电

网友:
非常合适改锂电。

网友:
合适改锂电

网友:
那要看电机了,有的扛不住。。

两串锂电一般是7.2V钻的选择,4.8直接改是有风险的。。

网友:
不想改就买个新的锂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锂电钻,除了电源是18650 ,比它强点,其他的还真不如它

要庆幸有现在的18650锂电钻,不然折腾死你

网友:
四串直接改锂电,转速够应该可以

网友:
是三串的上锂电,没问题。

网友:
4串镍电改锂电麻烦,充电放电保护都不合适,一节锂电电机功率不够,改两串铁锂电机危险,充电也要改

网友:
换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