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形日光灯管

楼主(2023-11-22):
以前常见U形的灯管,“J”形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J”形日光灯管,谢谢分享

网友:
比U型就少一点儿

网友:
这个设计是为了方便挂衣服么?

网友:
其实就是U型的,只不过封装的时候灯座短了一点小了一点,另一端漏出来了

网友A:
U形的灯管、H型灯管和J型灯管,都属于节能灯系列,比日光灯节能,但比LED灯稍微耗电些,但好处是护眼,对保护小孩的视力有一定的作用,好多LED灯作偷工减料,有频闪,有的太刺眼,加剧小孩的视力损伤,在当前电子产品泛滥的情况下,小孩从小学高年级开始,作业繁重,夜晚做作业时没有好的灯源,近视眼都是很普遍的。

网友:
这以前多的是啊, 九几年就有那种像本书一样的台灯, 就是这种灯管, 自带电子镇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形的灯管、H型灯管和J型灯管,都属于节能灯系列,比日光灯节能,但比LED灯稍微耗电些,但好处是护眼,对保 ...

然而高显色90以上的荧光灯只有几家大牌的T8,其次是H 管的有84。其他灯管都是低于80。
LED高显色的现在选择更多且简单便宜。但是有很多是虚标,真是鱼龙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