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N年前的渣米移动电源充电极慢可能是啥原因?

楼主(2023-11-22):
RT,昨天用没电了,下午开始充的,到现在有20个小时了,显示才充到第二格(灯在闪),可能是啥原因?

充电器5V 2A,原来POS机带的,虽说不是啥好货但应该是好的,昨天还充过平板...

楼主:
补充一下,昨天测试给我的台电X98 AIR充电,大概10小时才放完,平板从4%充到70+%,今天从下午1点用5V 2A充电器给渣米充电,看多久能充满,反正到现在第一个灯还在闪

作为对比,同一个5充电器充这个平板大概在6-7小时充满,考虑到虚标的因素,平板电池容量大概在10000mAh左右,这样算地话渣米共放出了6000-7000mAh的电量,输出电流约为0.6-0.7A

楼主:
再次更新:

充到昨天晚上7点多是第二个灯在闪,直到今天上午10点我还是第二个灯在闪,这到底是啥问题,电池彻底OVER了么?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吧,太久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充电线不太行吧,先排除下充电器和充电线的问题

网友:
可能输入电压不足?充电线太细了?

网友:
最好找个电流表看下充电电流是否正常,再逐步找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吧,太久了

那就GG了...

=========

网友B:
论坛里买的同款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买的同款在用

有一说一,渣米的这个产品还是有点良心的,除了充电慢点没啥毛病,其它的产品就另说了...

网友:
都是大神,我一般都是电阻档检查是否短路,这是个习惯问题,可能他们喜欢听滴滴声,直观,可惜我那个表没那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说一,渣米的这个产品还是有点良心的,除了充电慢点没啥毛病,其它的产品就另说了... ...

是的,手头这个usb口经常插拔,有点松了,还有就是不支持快冲,其他都可以

网友C:
巧了,我拆的移动电源跟这个是同款?至少外形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拆的移动电源跟这个是同款?至少外形是一样的

区别是我的那个是金色铝合金外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区别是我的那个是金色铝合金外壳的。

人家穿了衣服

网友:
换个充电器和线不行就是电池出问题了

网友:
不会是你的充电线有问题吧?有排除过线的问题?,有些铜线芯特别细的,充电电流特别小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这个老米有充电口脱焊的常见故障

网友:
充电的电源,线,充电宝里的电池依次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穿了衣服

原来我路边捡到的是在裸奔,被遗弃的真惨:p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拆的移动电源跟这个是同款?至少外形是一样的

那个年代,山寨满天飞,换了好几个的电池芯。真米很良心